立式水泵电机对轴承的要求---[请教]

楼主(2007-01-09):
一台18.5KW立式水泵电机的上端散热风扇侧轴承应采用什么型号轴承(是轴向负荷还是径向负荷),下应采用什么型号轴承(是轴向负荷还是径向负荷)?请教,谢谢!

网友(2007-10-20):
你是搞水泵设计的话就直接选立式安装的电机(V1形式)就可以了,若是搞电机设计,这个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