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转word方法供参阅

楼主(2007-01-09):
经过本人尝试,发现可以利用Office 2003中的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组件来实现WORD转换PDF,也就是说利用WORD来完成该任务。

用Adobe Reader打开想转换的PDF文件,接下来选择“文件→打印”菜单,在打开的“打印”窗口中将“打印机”栏中的名称设置为“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确认后将该PDF文件输出为MDI格式的虚拟打印文件。

  注:如果没有找到“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项,使用Office 2003安装光盘中的“添加/删除组件”更新安装该组件,选中“Office 工具 Microsoft DRAW转换器”。

. l" F n' m6 k3 m

  然后,运行“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并利用它来打开刚才保存的MDI文件,选择“工具→将文本发送到Word”菜单,在弹出的窗口中选中“在输出时保持图片版式不变”,确认后系统会提示“必须在执行此操作前重新运行OCR。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不管它,确认即可。

  注:对PDF转DOC的识别率不是特别完美,转换后会丢失原来的排版格式,所以转换后还需要手工对其进行排版和校对工作。

  以上仅在word2003中可用,其他版本没有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e Writer。

网友:

请问pdf文档中有一些加密标签,如某公司名称什么的,这些转换后可以去掉吗?

楼主:

没有研究过,但我会尝试一下。

网友:

没有安装打印机是不是不可以按照上述方法进行转换呢??

楼主:

没有安装打印机是可以按上述方法做的,可行!

网友(2007-03-16):

还是用软件转换吧!

网友:

好办法,俺要去试试。

网友:

很好用呀!!!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可行

网友(2007-05-03):

试了下还可以,不过就是要重新排版,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我有好几个PDF 文件需要转换。

网友:

晕死,安装一个PDF专业版,WORD ,cad 什么都可以直接转PDF

网友:

真好不过有些问题,排版有些不能排

网友:

很好的办法!谢谢楼主!

网友:

我说说我的测试方法
软件转换错误率在5%左右,而普通转换方法在15%左右
经过多次实验的感觉
建议转换把文字放大到200%---250%,错误会大大缩小

网友(2009-03-31):
有的抓换工具用不了
说是PDF工具盒

网友:
我运行Microsoft Office Document Imaging之后弹出来的是Microsoft文件夹下的protect
怎么办呢?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可行歸可行,但是版面會變亂,是否有不會影響排版的轉換軟件?

网友(2010-11-16):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样也行啊?!试试去,立刻,必须的

网友(2011-03-20):
什么缺少组件,一大堆警告,用不来

网友(2011-06-11):
好办法,俺要去试试。

网友(2011-08-01):
没有ocR识别文件

网友:
    我去试试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