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合金表面处理:Clear chromate 是什么处理?

楼主(2007-01-09):
请问专家: 铝合金表面处理:Clear chromate 是什么处理? 是镀铬处理吗?还是铬酸盐处理?

网友:
Re: 铝合金表面处理:Clear chromate 是什么处理?

chromate 是铬酸 dichromate是重铬酸,是两种不同的六价铬分子结构.
clear 是指电镀出来的颜色是白色, yellow 是黄色.
尽管化学式上chromate 是CrO4和dichromate 是 Cr2O7.但是对于电镀来说是两种的作用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般认为chromate是clear , dichromate是yellow.
clear chromate 通常是 混合有三价的铬,yellow chromate 是六价的铬.
clear chromate     是指铬酸盐光泽着色覆膜,通常镀完镉后的零件表面并无光泽,并且单纯的镉镀层虽可防锈但并不耐大气,镉在大气中久置,表面回生成白色粉末--亦即白色的腐蚀性成物,使镉渐变薄.而通过铬酸盐处理可防止以上的缺点,得到光亮耐蚀的膜层.
yellow 比clear 抗腐蚀能力更强.Bronze 又比yellow的抗腐蚀能力强.

网友:
Re: 铝合金表面处理:Clear chromate 是什么处理?

铬酸盐处理

网友:
Re: 铝合金表面处理:Clear chromate 是什么处理?

工作中遇到铝合金的机会很少,看了二楼的帖子,感觉长见识了.铝合金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了,多了解点应该有好处.

楼主:
Re: 铝合金表面处理:Clear chromate 是什么处理?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看了一个翻译网站将之翻译成“镀铬”,搞糊涂了。

网友:
Re: 铝合金表面处理:Clear chromate 是什么处理?

长知识了,2楼很厉害啊

网友(2010-09-04):
回复 网友A:

   Clear chromate 不是亮铬吗?

网友(2011-08-18):
请问一下,如果clear chromate出来之后的效果是偏白色的,算是正常吗?

网友:
好的,绿色的有吗,深吗

网友:
没有绿色的,就是白色的,和之前供应商送样时有点差异,那时是亮色的。
现在偏白,亮度上有点点亚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