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材料的板材如何钎焊?---[请教]

楼主(2007-01-09):
请教各位大虾  如何把45#钢和钨合金进行钎焊?要求强度一般,钢板不会变形?请教焊接工艺!!!!!!斑竹最好也回复一下哦 嘿嘿

网友:

楼主好!

1、钢板的加热或冷却不均匀就会产生变形,只是看变形的大小了;
2、普通黄铜焊丝,加气焊熔剂(硼砂),氧乙炔中性火焰,先加热钢板侧,然后加热钨合金侧,
待两种金属“发汗”时加入铜焊丝,注意加热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能够将此类帖子给予回复:
意见,建议或者应用效果,解答质量等...
否则,此类帖子将被删除!!!

楼主:

这些问题呢 有些是别人问的, 有的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时候提出来的 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求教下各位. 至于结果嘛 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们主要是做电弧焊设备的  其他的饿焊接方法 我门只是了解,找到方法的话 请别人做................... 以后要是有什么结果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先确定钎料范围,在选择工艺! 用真空钎焊和气体保护焊都可以!

网友:

对钢板变形有很严格的要求的话,最好用真空钎焊。

网友(2007-04-01):

铜基或者银基钎料真空钎焊,如果对接头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用银焊丝

网友(2008-01-27):
采用真空钎焊没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采用斑竹方法容易造成变形,不过可以采用相应的热处理方法来校正变形就可以实现。难度应该不大吧!

网友(2008-05-02):
这个是不是和“不锈钢SUS420J2焊接钨钢”有点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