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基粉末冶金零件如何研磨,粗糙度才能达到Ra0.05?

楼主(2007-01-09):
铁基粉末冶金零件如何研磨,粗糙度才能达到Ra0.05?请各位高手赐教,拜托了!

网友:

你的Rz,Ry是多少

楼主:

Rz=0.2

网友:

采用ELID電解拋光最好,它可以避免拋光時將孔隙拉大。可以加工到  Ra0.03

楼主:

学兄能否具体些?

网友:

這是采用鑄造金鋼石砂輪,磨光時通過電解消耗鐵使金鋼石刃口露出,調整電解電流可以控制磨削量已達到不同磨光要求,粗糙度可以達到Ra0.02

网友(2007-04-11):

要提高Ra必须首先提高密度,密度高了,这个就容易了

网友(2008-07-23):
研磨好像蛮困难的,要是磨削加工就容易实现了!

网友(2008-09-1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新东西,第一次听讲铸造金刚石砂轮电解抛光。

网友(2009-04-13):
老大,你做什么东东,需要这么高的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