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这个东西?---[如图,请教]

楼主(2007-01-09):
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检测附图中伸出的脚是否歪掉?谢谢?  我想用光纤检测,不过感觉不好实现,谁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

pillar 网友好!

1?:你是怎样用光纤检测进行检测的?

syw  070109---20.58

网友:

好像是个集成电路吧?可以用做一个定位块定位器件,再用一个形变小的摄像头来检测器件,将图像在显示器上放大显示,在显示的图形上作一个精确的平面轮廓图与器件的图象重合,用不同颜色标示,这样,当脚弯了,就会与图不重和,就看出来了。

网友:

做专门的检具呀!槽深多少啊等等?

网友:

用投影放大方式

网友:

如果是集成电路,这个测量应该是有整套流程的吧,如果引脚变形,测量中的数据会显示偏差,通常都是精确到0.002左右,所以测量会很精确,变形肯定可以发现。使用的工具应该是高倍工具显微镜就可以了。

网友:

利用摄像机进行信号捕捉,视觉图象匹配原理就可以测了,很简单的,需要工业摄像机,光源,图象处理卡,电脑,视觉软件等。

网友:

欧姆龙有成套视觉检测系统,选一套就得了,非常简单。

网友:

也可以设计成自动分拣系统,需要运动控制和自动化的东西

网友:

按照图纸要求在数控机床上加工一个专用检具

网友:

检测方法很多,要看你是在线每一个都检还是抽检?

网友:

要看楼主要求的精度有多高了

网友:

8楼的观点对,有专门的SENSOR

网友:

用影像仪或者做个检具算了,每次去比一比

网友:

光学检测手段可多啦,选择一个合适的就好了哦

网友:

批量大的话,做个量规

网友:

做一个厚度为0.6的量块,放在中间根据两侧的间隙来判断。

网友:

楼主   您好!
    我感觉你可以用投影仪检验,检验方法就是:先用打片机器答出来零件的外形,片子放在投影仪上来与加工出来的零件进行对比,因为是我操作过数控精密磨床,磨出来的工件不能用一般检测工具来检测,因为零件很小的   只能放大来检验,我说的只能 参考!!!

网友:

楼主想法是可行的,半导体行业多是这样检测的,适合线上连续检测。
光电用反射型的,流水线安装编码器计算线速。剩下的就交给控制喽。

网友:

要最便宜就工具显微镜,才几千块就买一台。很好使用

网友(2007-03-13):

做个检验治具,材料用SKD11,在上面开槽

网友(2007-09-01):

可以用机械原理检测的啊。

网友:

用投影机很好测呀!

网友:

可以用数码显微镜来检测,尺寸比这个再小点都没问题!!

网友:

数量不多就打表  如果数量大 就做个专门的经验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