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燃烧时有硫磺一样的气味,脱硫方法---[请教]

楼主(2007-01-09):
煤炭燃烧时的脱硫方法(求教)
这个问题偏向化工方面,我有个亲戚做煤生意的,他跟我说烧的煤(家用)有像硫磺一样的气味,比较重,问我有没有办法,我想该是燃烧时产生了二氧化硫,做煤时加点石灰不知能否解决(石灰多了会影响燃烧),能否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其方法会增加多少成本,对燃烧是否有大的影响。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找到一些生产脱硫产品的,但那会增加成本,我亲戚在乡下做点小本生意,只要能减少大部份二氧化硫即可。

楼主:

若哪位网友知道哪里能买到实用的脱硫剂,拜托留个联系方式,其价格如何,我想了解一下,看我亲戚是否愿意使用。
先谢谢了!

网友:

这得上一套烟气脱硫装置,通过水洗或电吸附的方式处理,处理温度还要合适,不然腐蚀很厉害,民间没有什么好办法,政府严格限制民用煤的硫含量,当然,高硫煤很便宜。

冬天烧高硫煤能污染日本,好象许多兄弟都很高兴,但我们也受害呀!

楼主:

谢谢  归隐的SR71  大侠的指点!你的发言经常有的独特的见解,佩服佩服!
“冬天烧高硫煤能污染日本,好象许多兄弟都很高兴,但我们也受害呀!”
我亲戚是做家用藕煤的生意,做了几年了,生意不大,他是希望通过添加化学原料能去掉大部分二氧化硫,成本太高的话他负担不起,以前没听他说过这方面的事,可能这一阵他进的原煤差一点吧,我会再去问问他。
另外,脱硫剂效果如何!

网友:

工业锅炉中脱硫现在最常用的方法一般都是加石灰粉,因为其经济,实惠。至于说影响燃烧,因为加入量较少可以不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