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设计库用不了---[请教]

楼主(2007-01-09):
我的SW界面右边的 设计库图标点击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啊!我的2006(三个盘)可以使用设计库。

楼主:

我用2005版本的
不知道为什么   图标点击没有反应

网友:

那建议您换上2006版的。如果是您的2005软件没有此功能,是没有办法的啊!

网友:

建议你安装office pro版本
然后激活toolbox!!!

网友(2011-10-13):
恩,可能是版本的问题,我用的10版的,没有碰到你的这个问题

网友(2013-05-13):
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我用外挂的设计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