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astrCAM自动编车的加工零件图?

楼主(2007-01-09):
        我以前只学mastrCAM自动编铣的图形,现在要用车,我现在已经把车的图形画好拉,可是不知道怎么设定工件以及走刀路线,有那位大虾知道,请帮小弟一哈,小弟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2007-02-12):

首先车的画图步骤跟铣有点差别,买本书就行了。不想买书就到书店看一会,回去练也会了。呵呵,我以前也这样干过,嘿嘿

网友(2007-03-28):

车只用2D图,并且刀架的前后要设定好。就是各参数要和你对应的机床相符。不然坐标正负和走刀路线会有误。选刀时有正反刀对应于前后刀架。也要注意正确选用。还有就是对刀点的选择也要注意。我学过,但现在放弃了,也不是记得很清楚了。教学书没讲到的,我的是从数控车床的书学的,但书名记不得了。

网友(2008-01-29):
兄弟我正在学习中。`

网友:
Mastercam lahte,是Mastercam另外的一个模块!!制图基本一样,刀路制作不一样罢了。

网友(2008-03-21):
.....

兄弟我也在学这个,后处理后的是乱码,不是G  代码,请教下。

网友:
我以前学的就车,现在都不用啦!现在用铣了!不过车相对于铣来说比较简单,既然你会车了,我想你按楼上的去书店看看相关书,很快会的。

网友:
做精CNC 车床好象也不简单吧.
后处理G71,G72设置有问题,请不会修改的不要用,会报警.
还有小数点功能也要进行设置有的机床是默认的,哈哈
最好还是用那G01,G02 G03的,车这个是有点麻烦的,设置的东西是很多的.
要熟悉才可以.熟悉手动 以后学这个还是可以的,也好修改POST
车的最好的是车削中心的功能,比较理想,其他的要修改部分参数.
这个需要对MASTERCAM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了哦
修改并不是和书上说的一致的,用的人要小心.
9.1的和X 的POST有差异,升级有缺陷,注意

网友:
首先车的画图步骤跟铣有点差别,买本书就行了。不想买书就到书店看一会,回去练也会了。呵呵,我以前也这样干过,嘿嘿

网友(2008-12-31):
谢谢楼主,我正在学习,用Mastercam lahte

网友(2009-02-25):
弟兄正在学习中~也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2009-05-14):
NATURAL FLOW OF MATERIAL PERMISSIBLE

网友(2010-07-16):
买本书对照着操作,我也是这样学的

网友(2010-09-11):
车削要想做精也不容易呀

网友:
路过。。。顺便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