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化机构图例的电气部分设计之偏心轴和板簧振动机构(第1篇)

楼主(2007-01-09):
没办法~~

图片不能直接贴在这里面~~

我只能把它们放在附件里了~~

楼主: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里啊~~~

PS
如果真有这一台机构要做自动化处理,那么看客们可要注意了!
千万不要用PLC来做,因为那样的话成本太高!
大家可以用一种叫“智能继电器”的装置来替代PLC(比如西门子的LOGO,施耐德的ZELIO LOGIC2,欧姆龙的ZEN等等)。
呵呵

网友:

图片可以贴啊,作为附件可以。

楼主:

晕~~~

不会修改贴子~~~
还需要加下面一点!请大家注意啊~~

如果你要把它转到其它地方,请注明你是在这里(中国机械社区)转出的,谢谢~~

楼主:

这么好的贴子没有人留言吗?

失望啊~~~

楼主:

啊~~~
谢谢KALA兄弟~~~

感动ING~~

楼主: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例子太简单了?为什么回贴的人这么少啊~~~~

网友:

随风而去 网友好!

有关你的帖我是很关注的,一是关心你的工作情况,不知是否进入新的
工作状态。再就是看是否有需要我帮助解决之事。
前两天看到你的帖后,见没有要帮助的内容,也就没有回帖。
........................................................
东西不在于简单与否,主要看是否实用。我看了,还是很实用的。
好象是用于压出一个凹坑,或是铆东西用的,也不知说的是否正确。
结构设计是很合理的,特别是其中的板簧结构,这样设计,避免了钢性接
触,有利于延长机械的使用寿命。
再有,控制方面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用单片机也可以。用PLC就有点浪费了。
..........................................................
目前,不管做什么,都不要离机电太远。抽时间多学点东西。我从另一个帖中得知
你目前刚学会CAD,祝贺的同时,再加把劲,将SolidWorks也并掌握了。
继续的关注你!

syw   070112---1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