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燃机缸体的材料选择---[请教]

楼主(2007-01-10):
请教一下关于内燃机缸体材料选择的问题??

+ |5 u ~

缸体的最高温度??

缸体的最大压力??

$ s e

和材料选择还需要考虑什么问题???

网友:

顶一下。。。。。

网友:

前段时间发有一个《高速柴油机设计概要》,是上内所一位老教授的
应该对你设计有些帮助的,你可以到置顶的资料汇总帖子中查询

网友:

杨连生教授编写的《内燃机设计》一书介绍的很详细,楼主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内燃机分为柴油机和汽油机.
柴油机的缸套,我们使用的是硼合金铸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发现哪个厂家有更合理,经济的材料来代替这种合金.
汽油机一般是没有缸套的.

网友:

不能以偏概全,492Q型汽油机用的就是湿式气缸套。

网友(2008-01-12):
国外现开始应用蠕墨铸铁作为缸体的材料,但因材料的加工性能问题还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2008-04-20):
用盐浴软氮化可以提高寿命

网友(2009-04-10):
气缸体也可用全铝合金,然后在缸套内孔镀上一层特殊材料,如陶瓷等,可大大改善各项性能指标。

网友:
和发动机的强化程度有管。

网友(2009-08-08):
如果是汽油机的话,缸体材料大多选共晶硅铝合金,如AC4B,AlSi10MgCu等,镀镍用缸体通常会加入某些微量元素,以提高缸体的强度和热稳定性
水冷缸体内壁工作是最高温度一般在200多度

网友:
和发动机有关

网友:
220度,铸铁,0.5mpa

网友(2013-04-21):
我这柴油机用的是HT250的

网友(2013-06-14):
铝合金、铸铁等,在燃烧室做表面处理。。。。。

网友(2013-09-21):
我们都还是HT250

网友:
最起码是40cr吧,因为对齐要求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