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小的热锻件,退火后淬火,表面硬度打不上去---[请教]

楼主(2007-01-10):
一种小的热锻件,退火后淬火,表面硬度打不上去,HRC20-30,表面磨去1个多毫米能够达到要求,麻烦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常现象,调质件都会这样啊。

网友:

请看一下锻件和铸造栏目;锻件为什么正火处理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99112/ShowPost.aspx
看来你的零件尺寸没什么要求,要的是硬度?
"热锻件,退火后淬火表面硬度打不上去,表面磨去1个多毫米能够达到要求,"这是表面氧化层造成的.
车去2mm厚度,不就得了。
检硬度之前,要用磨光机磨去表层再检硬度,这是常规。
建议锻后机加工再淬火

网友:

是表面脱碳造成的,先要解决脱碳的问题。加热炉的气氛要调整。当然,也可以扒一层皮。但要考虑尺寸。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2007-03-16):

锻件在锻造过程中会发生氧化和脱碳,然后在退火过程中如果是在普通加热炉中(没有保护的话)进行又会发生氧化和脱碳。因此,在随后的机加工中要把这一层氧化脱碳层去掉。并且在以后的淬火中注意保护(在可控气氛中,或盐浴炉中进行)。这样基本上能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

网友(2007-12-15):
回复 网友A:

分析得很全面很具体。

网友:
赞同6#的分析,锻件加工时一定要留不小于3mm的加工余量,便于后续工序去除锻造缺陷。

网友:
你的工件是锻件而且还要淬火,应该是亚共析钢,前期热处理改成正火我想能减轻一点,可控气氛热处理对你来说可能成本有点高吧?

网友:
做好是 锻——车——淬火——车

网友(2008-01-19):
测量硬度前试件的预处理很重要,达不到基本要求则无法检测。

洛氏硬度试验法

        用一定的初试验力F0将金刚石圆锥压头或一定直径的钢球压头压入试样的被试表面,以此做为压痕深度测量的基准点。再施加入主试验力F1,此时在压头上施加了由初试验力+主试验力构成的总试验力F。经过一定时间(保荷时间)的保持后卸除主试验力,依然保留初试验力,测量压痕的深度e(称为残余深度)。以压痕的残余深度e计算洛氏硬度值,每0.002mm为一个硬度单位,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HR - 洛氏硬度值;e - 压痕残余深度(mm)。
        使用金刚石压头时按式(1)计算;使用钢球压头时按式(2)计算。

        洛氏硬度的标注格式:

硬度数值+HR+标尺符号
        不同压头与不同试验的组合,构成了不同的洛氏硬度标尺。丰富的标尺类型大大扩展了洛氏硬度试验的应用范围,使其不仅可用于常见的金属材料的硬度测量,还可应用在许多非金属材料上,如塑料等。
        洛氏硬度试验法因为采取了测量压入深度的方法,所以很容易实现指示表直读,而且也便于实现硬度测量的数字化。同时它还具有比较高的测量效率和压痕较小的特点,所以是现在应用最为广泛的硬度试验方法。

网友:
主要是氧化和脱碳造成的!
建议机加后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