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尺寸后面的E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1-10):
谁能帮我看看 这个尺寸后面的E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控制锥形孔的中心线的直线度公差吧,锥孔小端尺寸为20.26时,中心线直线度为0,在20.44时,为0.18,最终目的是使得最大实体实效轮廓符合配合要求。

网友:

这个圈中的E代表包容要求,给你发个被测要素、基准要素的标注要求及其他附加符号表上来,你以后遇到其它的这种字母类型的就都知道了.

网友:

是包容要求,
国家有标准,查公差配合,关于验收一个章节,就有详细的参考系列
回答完毕。

网友:

包容要求

网友: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是包容要求,但我想知道的是如何理解这个包容要求。比如说M代表最大实体要求,加工时按照上差加工;L代表最小实体要求,加工时按照下差加工,不知能否这样理解。

网友:

包容要求就是工件加工尺寸整体不能超出最大尺寸边界,局部尺寸不能小于最小尺寸。他有对轴、孔中心直线度等方面限制的功能。最大实体尺寸和最小实体尺寸,应当也不想西北风理解的那样,最大实体尺寸时当工件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尺寸公差可以补偿形位公差,即实际形位公差可以超出所给定的最大实体尺寸的形位公差。最小实体要求同样, 还有可逆要求,就是形位公差可以反过来补偿尺寸公差。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二楼的说法对么? 不理解这个尺寸的含义, 为什么要标包容原则?

网友:

二楼的理解是最大实体原则吧

网友:

回楼上:
包容原则是最大实体原则在形位公差=0时的特例。本例:直径20.35+/-0.09 E等价于
直径20.35+/-0.09 直线度0 MMC。

网友:

谢谢了, 一语警醒梦中人  我明白了

网友:

这张图纸里的包容要求理解为:由最大极限尺寸形成的最大实体边界(Φ20.44)控制零件的尺寸大小和形状误差;形状误差最大可达尺寸公差(0.18)不必考虑未注形状公差的限制。

网友:

包容要求:表示实际要素应遵守最大实体边界,其具体实际尺寸不得超越最小实体尺寸。
你好好看看形位公差就知道了

网友:

我查了查形状和位置公差,其中是这样定义包容原则:要求实际要素处处位于具有理想形状的包容面内的一种公差原则,而该理想形状的尺寸应为最大实体尺寸。

网友:

晕了,哥们,呵呵

网友:

论坛里有关讨论公差要求的帖子有三处了,都是包容要求,最大实体要求和最小实体要求,容我整理下详细的解释发上来,然后把连接贴到上面去。

网友:

对于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包容要求和可逆原则,我已经以自己的理解写了一个文档。不知道我的理解能否使大家对这几个概念更清楚。
GB/T4249-1996 公差原则 见http://bbs.cmiw.cn/forums/20162/ShowPost.aspx

网友:

忘了发文档了,现补上。

楼主(2007-04-09):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包容的意思!!

网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公差原则

Tolerancing principle         GB/T 4249-1996
eqv ISO 8015:1985
代替GB 4249-84
(节录)
5.1 包容要求

    包容要求适用于单一要素如圆柱表面或两平行表面。
    包容要求表示实际要素应遵守其最大实体边界,其局部实际尺寸不得超出最小实体尺寸。采用包容要求的单一要素应在其尺寸极限偏差或公差带代号之后加注符号“E ”(见图6)。
示例:

图6
标注说明:
圆柱表面必须在最大实体边界内,该边界的尺寸为最大实体尺寸Φ150。其局部实际尺寸不得小于149.96 (见图7)。

楼主(2007-10-21):
图文并茂,谢谢楼上!

网友(2014-12-22):
包容原则

网友(2015-02-07):
该边界的最大实体尺寸为20.29局部实际尺寸不得大于20.46

网友(2015-07-31):
10积分有点贵!!!

网友:
附件题目吸引人,下载后有点失望!

网友:
包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