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铣床可以加工方孔吗?

楼主(2007-01-10):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怎样用铣床加工方孔啊?

网友:

铣床加工方孔,不可能百分百做到,一般是角上用小直径刀倒角,若零件尺寸允许,则倒角倒出去,若一定要个方形的,那就小直径刀倒角后,那点圆弧去插床或者去拉一刀。

楼主:

哦,谢谢指点!虽然我是刚加进这个社区的,但感觉真的很温馨!

网友:

当刀具是旋转运动,其刀尖轨迹为圆。如果需要加工轮廓为内直角,则需要工件相对于刀尖的运动能够平衡掉这个旋转,而实现刀具的直线进给,才能出现内直角。普通铣床好像不能实现吧。即使能够做到,还不如用其它类型的加工设备。

网友:

四个角处会留有圆弧(即圆角),如果必须是直角,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先在四个尖角处钻四个孔,孔径大于最后成型的铣刀直径。

网友:

先请问你要的孔是盲孔还是通孔,

网友:

普通的CNC就是二到三轴的铣床,显然可以加工方孔了,不然怎么做手板

网友:

一般设计的时候会避免,但铣床加工方孔肯定是有刀具圆角的。可以用别的加工方法

网友:

如果孔够大,又是通孔,可以用可转位刀头加工,

楼主是想考大家吧!

网友:

取决于你对两个面交点的R大小

网友:

用可转位刀可以直接干直角。

网友:

应该先了解铣床的工作原理,铣床加工是主轴带动刀具回转实现的.所以根本无法铣出的直角方孔.如果方孔比较大,那么用铣床加工铣出的是圆角方孔,刀具约小,圆角约不明显

网友:

楼上哥们,没用过转位头吗?

网友:

看看机床与刀具的运动原理就知道不可能钻方孔啊.

网友:

如果孔够大可以把主轴打成一定的斜度,用小铣刀加工,就像将圆棒放入孔中撬那样慢慢铣,不过要的时间长,还是可以加工的.

网友:

长见识

网友(2007-03-11):

是可以的,一般加工完后,如果方孔要很高的精度,清角时可用电火花

网友:

支持6楼大哥的观点

网友:

楼主说得太大约了吧?想想铣床的原理就不可能加工,当然楼上说了,看你这个方孔的大小了
如可要求不高,也可以加工,比如,先铣三方,最后一方可以焊接..

网友:

可加工,用小钻打好四个角,再铣。自加个一把直角插刀。装在钻上,利用上下运动,修去圆角。用滑板控制进给。
注意的问题是:到一定要装好;进给一定要小。
我们公司有点修配时就是这样做的。但精度不够。两人同时操作较好。做单件可以,但批量就不建议!

网友:

铣完后可以去插床。。。。

网友:

铣床主轴旋转加工方孔?呵呵,没有插床就直接钻孔后用锉刀慢慢锉呗

网友:

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应该是避免直角或尖角的,因为他们都会影响零件的性能,尤其是需要热处理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从设计的角度出发,应该是避免直角或尖角的,因为他们都会影响零件的性能,尤其是需要热处理的零件.

very good

网友(2007-04-13):

应该会留下圆角的

网友:

理论应该可以!但是要看孔的要求及床的型号

网友:

可以,不过要看你的方孔尺寸,有单角铣刀可做,不过为何用铣床加工呢,想不通

网友:

看加工的材料,如果是铜或铝的话磨把插刀查,查出来

网友:

可以加工的
你的铣床只要有纵向和横向走刀就可以的

网友(2007-05-13):

我支持6楼兄弟的意见,先钻一小孔,直径和铣刀直接相同

网友B(2008-10-27):
铣床加工方孔

我有方法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请各位帮我建议一下 谢谢
  先将刀具磨90度铣床头搬45度 , 工件左右找正 上下走刀  这个只是我的想法 但不知道行不行  请大家给点意见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方法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请各位帮我建议一下 谢谢
  先将刀具磨90度铣床头搬45度 , 工件左右找正 上下走刀  这个只是我的想法 但不知道行不行  请大家给点意见吧 谢谢

您好!
可否将您的刀具磨法说明一下呢?最好有图纸或照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识 没有照片 刀具的中心一边45度 工件装架的中心角度要与刀具一样 (如果不方便可以单边找正)  然后铣床头搬45度 是为了使工件底面与刀具平行  我这个方法只是我头脑这么想的 但是我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我马上要加工一个不是通孔的四方孔 希望各位能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识 没有照片 刀具的中心一边45度 工件装架的中心角度要与刀具一样 (如果不方便可以单边找正)  然后铣床头搬45度 是为了使工件底面与刀具平行  我这个方法只是我头脑这么想的 但是我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我马上要加 ...

您准备如何消除刀具半径的呢?(请恕老马愚钝,没想通您的方案)

网友(2008-12-14):
如果不妨碍的话,可以在交点处先钻4个孔让位,再铣孔

网友:
我想是不可以的

网友:
有些铣床是有插削附件的,换上去就能插,不知道你的机床有没这配件呢?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是多大的孔!
但毫无疑问:铣床是可以加工方孔的!并且是不要什么清角的插、锉、电火花等后续加工的!
当然,要根据条件,有很多的限制的。不同的孔深、大小,刀具修磨的角度,主轴的倾斜角度,都有详细计算的。

网友(2014-04-21):
铸造,锻造,激光切割,数控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