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搅拌车在行驶的时候也在搅拌水泥吗?

楼主(2007-01-10):
水泥搅拌车在行驶的时候,那个圆筒也在不停的转,那个时候是在搅拌水泥吗?有必要吗?

网友:

为防止离析、分层,水泥搅拌车在行驶的时候也要搅拌水泥,有具体规范。

网友:

2楼说得有道理,主要为保证混凝土的质量。

网友:

混泥土的凝固\离析\分层等都是有时间限制的,运输过程的时间有长有短,不搅拌的话,极有可能导致失效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曾经搞过混泥土泵的设计.与搅拌运输车有过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