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11UNC中5/8指那个尺寸

楼主(2007-01-10):
我刚进入机械这个行业,5/8-11UNC螺纹粗牙中5/8为螺纹公称直径,是什么意思,指的螺纹那个尺寸,请老师指教?

网友:

UNC为美制普通粗牙螺纹 工程直径5/8*25。4mm 一英寸长度中有11牙齿

网友:

5/8应该是指的大径

楼主:

多谢指教!

网友:

请问5/8是二楼说的吗

网友:

这应该是英制螺纹,如二楼所言。我以前做工艺时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出现过。具体含义如二楼所诉。

网友:

二楼说的对是英制螺纹,5/8是指螺纹大径

网友:

5/8是大经11是11牙

网友(2007-04-21):

错  UNC是美标统一螺纹,牙形角60度。英制螺纹大多数牙形角是55度

网友:

美制统一螺纹大径

网友:

是美制罗纹

网友:

同意雷诺制造

网友:

各位老师前辈,到底答案是多少?

网友(2007-06-15):

5/8-11UNC螺纹是美标螺纹,5/8代表螺纹大径,公制即25.4*5/8
11代表牙数,长度25.4,牙数11牙

网友(2007-10-26):

UNC是美制粗牙螺紋,5/8是大径,11是一吋内有11齒。

网友:
大家注意,英制螺纹的大径尺寸有时候并不是****乘以25.4,要查表对照才比较稳妥,我记得我曾经错过一次.

网友:
各位!!!
UNC是英美联合螺纹!!!

网友:
答案太多,哪个比较确切?

网友:
UNC为美制普通粗牙螺纹 工程直径5/8*25。4mm 一英寸长度中有11牙齿

网友:
是英制螺纹,5/8英寸粗牙,11牙,看机械加工手册就知道了,上面加工尺寸都有,这个尺寸一般都出现在老外的图纸上。

网友(2012-04-19):
螺纹种类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