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何理解自由公差?

楼主(2007-01-10):
大家如何理解自由公差?

实例:厂里一位设计师出了两份图,一份是直径Φ50的齿轮轴,另一份是个凸盘,中间有个直径Φ50的孔。两份图都没有注明公差,也没有装配图。就交给车间加工了。结果生产出来的轴是正偏差,凸盘孔是负偏差,根本装不上,尺寸超差。车间里认为没标公差就按照IT14自由公差加工,自由公差按+/-均可。因此他们加工的东西并没有超差。可设计师认为轴类自由公差应为-差,孔类应为+差。只有平面尺寸类为+/-差。到底自由公差是怎样规定的???设计师和车间到底谁对?

请探讨

网友:

自由公差是习惯叫法,正规应叫未标注公差。所谓自由公差不自由。你们的设计师说得对。

网友:

老的自由公差--孔大,轴小,长度取正负1/2
新的自由公差--三者都取正负1/2
车间说得对

网友:

应该是这样一个思路吧:先看图纸上是否说了尺寸或者形位公差或者粗糙度的未注公差值请见XXX标准或者文件,如果说了那么照着做;如果没说,厂内按厂内规范(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执行,楼主说的就是厂内规范,厂间按厂间约定执行;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大家按照国标中的未注尺寸公差、未注角度公差、未注形位公差、未注粗糙度公差执行。

网友:

洋图中都有说明,自不用多虑,我们的出口设备图和洋图类似,也是明白的,

各厂都有相应的技术文件,机加、锻造、铸造都有未注公差的规范,除非是小厂可能没有,小厂听老板的,因为他发薪水。

网友:

给我都说晕了,到底谁对呀

网友:

图纸中有规定的,就执行图纸要求;图纸中没有规定,就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网友:

告诉你一些经验吧,配合时,自由公差GB一般推荐的是孔+轴负(优先原则知道了吗?)
哎,关键是我们现场的师傅们不是什么东西都是理解的那么透的,做了师傅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啊
新标准新工艺太多了啊

网友:

看来你那也是小厂哦,我们这边也是这种情况,没办法啊。出了问题就踢皮球。不过我们的做法是在不明确的情况下先问发图纸的人,在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加工。

网友:

看了大家的高见,觉得都有道理。但是呢,如果是未标注公差的话,在加工的时候:对于轴类零件,操作者一般会取大的公差,即使是标注了公差,比如说0~-0.03,正常情况下做出来也是0~-0.01之间,

因为如果做错的话,还有一定的挽救空间。相同道理,孔类零件也是这样。所以楼主说得这种情况,不管是在大厂小厂情况都是一样的,并且就算是标公差,公差范围如果是孔+0.0*~0:轴0~-0.0*的情况

也一样是很难装进去的。

网友:

自由公差并不“自由”,需要操作者凭有关资料去掌握“公差”的尺度,上传一个管件自由公差的控制范围资料,以供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大家的高见,觉得都有道理。但是呢,如果是未标注公差的话,在加工的时候:对于轴类零件,操作者一般会取大的公差,即使是标注了公差,比如说0~-0.03,正常情况下做出来也是0~-0.01之间,

因为如果做错的话,还有一定的挽救空间。相同道理,孔类零件也是这样。所以楼主说得这种情况,不管是在大厂小厂情况都是一样的,并且就算是标公差,公差范围如果是孔+0.0*~0:轴0~-0.0*的情况

也一样是很难装进去的。

 就是啊 ,现在这样的问题太多了,还是保守点好..........总比废活强啊 .........

网友:

学到了不少啊

网友:

第4楼一剑飘红己说得很祥细了
我认为是设计人员错,既然要求是间隙配合,为什么还要弄个基本尺寸相同的自由公差配合呢?
放1-2mm间隙不就没事了。
还要提醒设计人员注意,例;外径φ120自由尺寸为什么不标注为φ118或φ119,因为投料必须大于φ120,却φ125或φ130,因为当直径超过一定值(一般φ100)以后是逢10进位的,不是造成原材料浪费了吗?遇到这种情况我是叫下φ120,光出即可。检验会发现工艺与图纸有点不符,他们也会放行通过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尺寸不重要。有配合尺寸公差的基本尺寸建议也标注成φ118,因为相差2mm影响不了使用要求。当然结构要求φ120那就另外一件事了。

设计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网友:

第4楼一剑飘红己说得很祥细了
我认为是设计人员错,既然要求是间隙配合,为什么还要弄个基本尺寸相同的自由公差配合呢?
放1-2mm间隙不就没事了。
还要提醒设计人员注意,例;外径φ120自由尺寸为什么不标注为φ118或φ119,因为投料必须大于φ120,却φ125或φ130,因为当直径超过一定值(一般φ100)以后是逢10进位的,不是造成原材料浪费了吗?遇到这种情况我是叫下φ120,光出即可。检验会发现工艺与图纸有点不符,他们也会放行通过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尺寸不重要。有配合尺寸公差的基本尺寸建议也标注成φ118,因为相差2mm影响不了使用要求。当然结构要求φ120那就另外一件事了。

设计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楼主:

大家讨论的很好,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各自道理。我个人认为不管国家标准规定的自由公差怎样,设计人员都应该对配合尺寸标注明确的公差。罽配合分间隙配合、过盈配合和过渡配合,不标注公差,加工人员就不能理解你的设计意图。况且新的国家标准结未注线性尺寸公差规定的都是正负公差。附图。

网友:

16楼说的很有道理,设计人员不应该为自己省事而偷懒,应该考虑周全。

网友:

配装的  孔大 轴小 就行了  这是常理 0.5mm 以内. 你没认真看二份图纸.

网友:

我是做设计工作的,如果此事的评判材料仅限楼主所述,那么错误应完全于设计者承担。
依未注公差的国标的确可以确定出一个唯一公差值。但GB/T1804中规定公差是取正负值的;且通常情况下允许免检的;且零件功能允许的公差应大于一般公差。
楼主所说的情况是设计者知是配合关系,在基本尺寸相同时极可能出现干涉,不适用“自由公差”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
就我本人而言,反对图幅中到处标公差(这是对现场工艺把握不准的表现,使图纸设计主次难分);反对不标公差(这是把设计意图交给加工者去揣摩,同样是对工艺把握不准的表现,也说明其对设计标准没有掌握,从而交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草图)。

网友:

车间说的对,新标准的自由差不分轴孔,和平面尺寸,都是+/-差。

网友:

应该是图纸没有标注清楚,未标注公差就按照国家标注。

网友:

何谓自由尺寸公差 ? + [6 i H: o, k) w ^ 旧国标(HG)159-59中,在基准件公差上,把精度等级分成 12级。取自其中8、9两级精度基准件公差,称为自由尺寸公差。将偏差分为;单向(+)或(-)、双向(±)二种。  在自由尺寸公差的注解中提示;  ① 自由尺寸公差仅适用于机械加工表面。  ② 自由尺寸公差在工作图上不标注。   ③ 单向偏差对于轴用(-)号,对于孔、孔深、槽宽、螬深及槽   长用(+)号,其余均用双向正负偏差(±)。  ④ 不能纳入上述明确原则的自由尺寸,且有单向偏差要求时,设   计者应在工图中注出,否则按双向偏差制造。  修定后国标(GB)1800-79中,标准公差分20级。 3   即;IT01、IT0、IT1至IT18。IT表示标准公差,公差等级的代   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从IT01至IT18等级依次降低。  并制定(GB)1804-79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规定有三条; . M6 D) @$ L A3 w, q① 规定的极限偏差适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也可用于非切削加   工的尺寸, 2  ② 图样上未注公差尺寸的偏差,按本标准规定的系列,由相应的技  术文件作出具体规定。   ③ 未注公差尺寸的公差等级规定为IT12至IT18。一般孔用H(+);;   轴用h(-);长度用(±)? IT(即Js或js)。必要时,可不分孔、 % b }  轴或长度,均采用 ? IT(即Js或js)。   在沈阳三家机床厂对于未注公差尺寸的偏差,由相应的技术文件作出具体规定。用于普通机床机械加工的尺寸规定;(见沈阳三家机床厂编写<机床工人技术手册>上P231页,当时该手册每个工人一本)  ①在图样上没有标注公差的尺寸,其公差规定为IT14(对于精密机  床的公差选用IT12)。  ② 对于孔、孔深、槽宽、槽深及槽长用H14(+)对于轴用h14(-)   长度用js14或JS14(±)。   ③ 不能纳入上述明确规定的尺寸,如有单向偏差要求时,设计者应   在图样上注出、否则按双向偏差制造。   正确认真贯彻国家标准的企业,不会产生有楼主提出的设计与制造之间矛盾。

网友:

我觉得是设计的没有说清楚,工人们干活哪管那么多。

网友:

自由公差不自由,也是有标准的,不能瞎来,配合时,自由公差GB一般推荐的是孔+轴负-

网友:

23楼说的很清楚,也很详细,值得搞机加的在这方面还不是很清楚的同仁们都仔细看一看。

网友:

我认为设计师和车间都错了,或者说都不负责任,设计师应该向车间说明两个零件之间的关系,一般像楼主所说的凸盘与轴的配合关系应为过盈或过渡配合,设计师如果来不及查手册标注公差,也应该向车间说明过盈量,让车间自行决定轴孔的尺寸,这样才能保证零件加工合格;车间也应该问一下两个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然后再加工,才能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看来这家企业不是还在吃大锅饭,就是车间主任与设计师有矛盾。
另外,自由公差在配合当中是不存在的,GB1801-79中有明确规定。

网友:

同意设计师,轴类自由公差应为-差,孔类应为+差。只有平面尺寸类为+/-差,这是做机械的常识,我司执行IT13-IT16

网友:

应该是设计师说得对的,孔取+,轴取-的....

网友:

工厂对!自由公差取各标准的上下公差。
如果真的有装配上的要求,设计应该在设计的时候加上公差要求!

网友:

配合的东西都要加公差,我认为设计的错!设计的人就是把自己的东西让人家加工出来,可他倒好,懒的标,哈哈,我经常把我图纸考虑成傻瓜相机一样周到!很少出错的!

网友:

设计师没有错的,实际上自由公差是有国标的,而且还分包容和被包容尺寸,轴为被包容尺寸应取-,孔为包容尺寸取+

网友: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们设计师要负主要责任。简单也没有这么个简单法。
我觉得设计师应该按照本单位的情况。在图纸上适当考虑简化尺寸。
要为车间人员方便加工。对设计师很容易做的事情。别偷懒。

网友:

看来自由公差并不自由,还是看实际情况,设计人员在有配合的件,还是标明的好,免得出错,很容易,并不费事

网友B:

现在未注公差有两种!
1:为老标准IT级,孔取+,轴取-
2:新标准GB/T1804 未注公差+/-

网友:

同意设计师,轴类自由公差应为-差,孔类应为+差。只有平面尺寸类为+/-差

网友:

我既支持你们设计师的说法但也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按加工上来说相信大家都知道加工过程中一般都是“基孔制”优先采用,所以我支持。但又因该两个零件没有装配图(可以说该两个零件完全是独立而没有联系的)所以完全可以按IT12~T14级加工(公差+/-取值)。

网友(2007-12-09):
设计应该在零件图有自由公差时应该注明未注公差标准或者写上"所有未注公差±XXX",我喜欢后面的标注,不然好多时候好多的尺寸本来就不重要,查标准后公差比较严,加工起来比较的费事,不利于加工.

网友:
设计师说的话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是有规定的。

网友:
请问,何谓老的自由公差?何谓新的自由公差?
  我觉得国人的基础太叉( ),你设计的再好,也敌不过一个蹩脚的操作者.
  那么是不是标注自由公差是都要标注自由公差的标准?
  那还不如标注公差呢?!
  但这不失为一种国人认真态度的一种表现,真的,我太为一些国内企业的不拘小节的问题搞的都觉得是国人的悲哀了.
  国外的设计有的自由公差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有问题的时候,不要盲目轻从.
  大家共同努力吧!!!

网友:
嗨!"轴小孔大"!!!!!!!!!!!!!!!!!!!!!!!!

网友:
这样装配不上,设计也有问题啊。或者说设计给出一个自由公差的数值,工艺要考虑这些因素,给出控制尺寸。

网友:
  • 大家好好看看GB/T 1804---2000,然后再看其随后的附录A, 我看大家还不如狙击手来的干脆
  • 不论新旧GB均应记住包容原则,也可以说等同轴减孔加。
  • 未注公差不是没有公差,新GB加减是在不需要配合的情况下(即独立或安装尺寸)使用。
  • 设计没有错。
看完附录A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

在设计师的说自己是对的,因为当自己是有才,知道普通情况会孔大,轴小;再笨的人也知道;加上图个方便。    通常情况下会狡辩
车间说自己也是对的,因为郊率。正常,如果车间主任我也这样,难道每张图纸还要生产上研究,,先做下来先,反正还修改余地。。

网友:
其实问题处理很简单,图纸上注明IT几级就行了,没有扯皮了

网友:
我认为应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任何标准只是我们在设计中的一个参考,不要死扣字眼,对于具体工艺该有个明确的尺寸,不要交个糊涂的尺寸叫车间加工.

网友:
不同时期的公差标准不一样的,现在的话应该默认是使用最新的标准
其实最大的问题不在谁对谁错,问题在于设计与工艺之间的沟通问题
出于负责任的态度,工艺更了解装配需求,应该主动与设计联系,这样就不会发生类似问题了
现在大多数的设计属于纯设计的,只管性能,很少考虑加工和装配的难度,这些工作被工艺成担了,我们公司就这样,懂加工和装配的很少,所以工艺经常要找设计改图纸,他们也很乐意接受的。楼主好好想想吧

网友:
设计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设计人员不应该为自己省事而偷懒,应该考虑周全。

网友:
其实,好的工人满可以做设计人员的师傅,想省事也得了解自己工人的水平,工人水平高,偷点懒,不合规矩但不出问题,什么都不知道就大撒把,不是一个设计人员应有的素质,死扣标准我觉得不现实,加工的东西要好用,没有标准之前的机加工湿怎么干的?为了方便才做出标准来,但拿着标准当圣经就不可取。

网友:
轴类按负值,孔按正值,板按正负值

网友:
哈哈!设计师这样还有理不就象楼上说的拿草图给工人加工!

网友:
配合尺寸当然要给公差,怎么可能是自由尺寸!设计师应承担责任!

网友:
麻煩你們看清楚GB-T1804寫得清清楚楚的,沒有孔軸之分,全部都是按+/-來的,爭什麼爭,出了問題誰都不負責。

网友C:
回55楼
你好好看看2000中的附录A中A2.和A4,充分理解了后,我在问你,包容原则还记得吗?工艺员那里去了?

网友:
自由公差对于轴 就一定要负公差,对于孔一定要正公差。

网友:
设计人员不对

设计人员在设计孔轴配合时就应该明确给出孔轴配合的公差来。不知楼主的厂子图纸设计有没有校对,审核人员。一般情况下这种图纸不应该下发

网友:
孔大轴小是一般原则

网友:
应该是设计的问题了~!不过也有可能后面的话是他的借口!对操作工不能要求太高的

网友:
IT公差标准孔取正差,轴取负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如何理解自由公差?
实例:厂里一位设计师出了两份图,一份是直径Φ50的齿轮轴,另一份是个凸盘,中间有个直径Φ50的孔。两份图都没有注明公差,也没有装配图。就交给车间加工了。结果生产出来的轴是正偏差,凸 ...

很早以前就看过这个标题,下意识的以为自由公差并非平常意义上的自由就从来没有看过,刚刚看了发现居然有这么多人关注。第一,国家标准有相关方面的内容;其次,很多行业或者企业有自己的相关规定。不依据国家标准又没有自己相关规定的设计和生产应该是盲目一族或者懒惰一族,依靠不同的人员对自由公差的不同理解很不妥。楼主举的例子,除了管理因素,主要责任在设计者,没有标公差也没有说明两个零件的装配关系,至少说了装配关系车间的人不会故意和他较劲吧?退一步说,就算车间知道他要装配,那么是过盈呢还是过渡呢还是小间隙、大间隙?基本尺寸50不同的配合关系得到的结果大家肯定很清楚差别是多么巨大,什么样的机器或者部件可以允许这么大范围变动的配合?估计是楼主随便举的一个假想的例子,就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而已

网友:
国家标准有相关方面的内容;其次,很多行业或者企业有自己的相关规定。不依据国家标准又没有自己相关规定的设计和生产应该是盲目一族或者懒惰一族,依靠不同的人员对自由公差的不同理解很不妥。

  • 非常赞同此观点。没有统一的加工、接收标准是造成楼主所说原因的关键。
  • GB 1804-2000中附表A以及随后的具体使用说明和解释很明确的说明了此标准的具体运用。
  • GB1804-2000是与ISO接轨的标准而制定。具体到楼主的单位不一定要按照此标准执行,如果是那样就完全是管理和工艺员以及加工人员的错。
  • 即使是按照2000标准,工艺技术人员那里去了,在这里具体到设计师他是没有错的,应该说是较明确的,通用机械公差标准参照IT12~~~IT14,那么就错在了工艺员和车间管理混乱。工人无责任。

网友:
既然有配合,那设计人员所具有的基本知识都用哪儿去了?所有责任都在设计身上.我藐视他们.

网友:
风的使者  说的对
国家对未注公差有明确的规定:一下这几个是比较常用的,还有iso的标准
1。gb-t1800
2。gb-t1801
3,gb-t1802
4。gb-t1803
5。gb-t1804
6。gb-t6419

网友:
疑问: 如果孔正轴负, 那不就没有任何"挽救"的余地了吗?

我看了以上帖子的感受, 有理解的地方,也有疑惑的:

我不是专业人士,但在工作中也碰到过此类问题:

国外客户的图纸往往只标明一个基本尺寸,(有的会标明, "请参照ISO2768-M", 有的却没有)

工厂加工的时候, 小成本的,根本不用数控机床, 正负公差控制的一塌糊涂

疑问: 如果孔正轴负, 那不就没有任何"挽救"的余地了吗?

网友:
设计师是对的!符合国情!

网友(2008-01-23):
引用 网友C:
回55楼
你好好看看2000中的附录A中A2.和A4,充分理解了后,我在问你,包容原则还记得吗?工艺员那里去了?

不管你什么原则,GB/T1804-2000中的自由公差规定了只能用+/-公差(标准的说法应该叫+/-偏差),用单向公差执行GB/T1804-2000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
看了以后,
其实谁都有错
最大错是老板了
没有请到好的人
没有请到责任心强的人

网友(2008-03-15):
嘿嘿,普通车床,仪表车床,平面磨床,端面磨床,外圆磨床。无心磨床,线切割,激光,NCT,折弯,剪板机,牛头刨床,滚齿机,龙门铣床,立式铣床,卧式铣床===设备工艺我都非常熟悉或者了解。 ,我要是做设计多好啊。

网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阿。看来此贴必须加入精华啊。

网友:
不可能吧,装配尺寸不开公差,没搞错吧!我平时经常作装配体,没有标公差的,也要在技术要求中说明!什么设计师嘛!这是不负责任嘛.

网友:
不在的怎么搞的,呵呵

网友:
同意设计师,轴类自由公差应为-差,孔类应为+差。只有平面尺寸类为+/-差.这是没错的.要不就不能安装的,装不了的

网友:
这个似乎涉及到一个最小实体原则的问题,就是,体积最小的赢。
所以就是孔+轴-,平面也不是+-都可以的,也要符合实体最小的原则。就是说,厚度要-,槽要+。
我想工人们也不一定都不知道,不过是找借口扯皮而已。一般来说,谁干活都要留余地的,宁大别小,不然连修补的余地都没有了。

网友:
以最小实体原则  按IT12公差等级就可以了  怎么引起这么多人的种种说法?

网友:
设计人员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我觉得就是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工作没做到位,缺乏相应的技术文件,解决的办法就是赶紧补这个漏洞

网友(2008-06-12):
我觉的设计师的对 的

网友:
设计师的对,当然一般的情况都是孔大轴小。特殊情况肯定会特殊说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讨论的很好,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各自道理。我个人认为不管国家标准规定的自由公差怎样,设计人员都应该对配合尺寸标注明确的公差。罽配合分间隙配合、过盈配合和过渡配合,不标注公差,加工人员就不能理解你 ...

GB/T 1804-1992(线性尺寸的未注公差)的部分规定和这个表是一致的.

网友:
大家的讨论会如此激烈,没有想到!这实际上是个又技术又责任心的问题,如果大家对这个都能上点心,就不会出这样的我看来十分滑稽幼稚的问题,基本公差也好,自由公差也好都是一个国家颁布的推荐的标准,是一个大家都能互相默认的加工的最低的标准,说到底这是一个设计,工艺,加工部门之间的一个配合问题,作为中国的机械从业人员要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将问题推出去,这也是我们的机械行业落后的一个人的因素吧。

网友:
我单位是做出口加工件的,一般来不论是否标注公差,我们要求工人加工时均要求尺寸公差为中差,并全部按图纸尺寸检测,例如:50未注公差为±0.3,但不论轴孔均要求工人加工尺寸为中差即50.00,且批量尺寸尽量保持一致性。所以我认为:工人加工出来的零件只要是符合图纸要求,就是正确的。不能说是默认的等等,因为图纸就象是法律一样,必须是严谨的,再有工人不知道这个零件的用途,所以工人没有错误。

网友:
强烈支持20#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未注公差有两种!
1:为老标准IT级,孔取+,轴取-
2:新标准GB/T1804 未注公差+/-

说的非常准确

网友:
这是把自己的活让别人干呀

网友:
个人认为主要责任在技术员身上,技术员的职责就是拿出一份没有模棱两可地方的图纸让车间加工,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GB(我想一般都是靠经验制作的多,难道所谓的标准不是实践得来的吗?),或理解里面的要求,把你知道的能把产品说明的更通透的东西写上,这也是一两分钟的事。

网友:

这样的都说不明那个有理那个没理!个人觉得做这行发现有疑问的就要马上反映情况,不要来个“先斩后奏”!

网友:
如果我是老板的话,那个设计的就。。。。。。。。给他长点记性!!!!!

网友:
有配合的地方,应该标出公差。

网友:
有配合的地方,应该标出公差!图纸有错!

网友:
偶的意见是这设计师有问题,孔和轴相互配合了还搞个自由公差,出问题了还强词夺理.
但老师傅遇到这问题的处理是一般孔偏大,轴偏小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提醒设计人员注意,例;外径φ120自由尺寸为什么不标注为φ118 ...

深表赞同,这还是需要经验呀!要多学习.

网友(2008-08-14):
8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想不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我后我在工作中要小心了。

网友:
23楼的描述很清楚,同意。

设计是要负责任的工作,执行是严禁的工作,如果认真对待就不会出现问题。

中国人的责任心啊!

网友:
真搞不懂现在车间技术工人平时常识性知识是不是注重积累! 轴与套采用的正负公差,都是常识性的,我这个不懂技术的人都知道,搞不懂车间的技术工人还凭啥自以为是的以“自由公差”标准为理由为自己开脱!

LZ工程师是对的。只是他把技术工人的水平想得太高了! 如果这也算有错的话,工程师错在这里。但与技术无关!
车间应该好好反醒一下! 车间技术烂成这样,绝对是管理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孔正轴负啊

网友:
同意98楼的说法,我们厂更变态,一新任质检部主管要我们厂技术部门把所有未注公差都标上公差,你们说晕不晕,而且我们老总竟然同意了这种做法

网友:
工程师说的是对的。轴为—,孔为+。这是常识。

网友:
我们师傅说过,没标公差的孔往大了干轴往小了干

网友(2008-10-26):
回复 网友E:

你说“自由公差GB一般推荐的是孔+轴负-”,只是推荐。那我们检查的时候怎么算合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是配合,就应该标出公差,是间隙、过渡,还是过盈!

网友:
不错,推荐不是强求,但在无规则可依时,推荐的就是仲裁的依据了。机械加工中,对于配合零件没注公差的,应该是轴取(+),孔取(-),对于非配合零件,则取(±),其值取IT14级。现在有一个未注公差尺寸标准,规定了各尺寸段未注公差尺寸偏差,标准号是GB/T 1804。

网友:
车间可以这样理解,没有错。这种问题工程师有责任对最后负责。

网友:
自由公差  表示这个地方的尺寸没有配合要求.

在一般的外资企业他取+/- 0.2    小企业是+/-0.5    尺寸表示为 x

x.x  为+/-0.1
x.xx为+/-0.01
x.xxx为+/-0.002

网友:
外贸活和国内活不一样,外贸活不管是孔还是外径如果没标公差的都是按正负公差来做的,不过国内零件如果没标公差的,最好还是按孔往上差走,外圆往下差走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车间和设计都不能说错,不过对加工者来说:
孔做上差,轴做下差,怕错就做中间值.

网友:
现在国内图纸已经向国外靠拢了,未标注公差的会在图纸注释上解释.
还会下发未标注公差带文件,

网友:
我是做机械加工的,我平时的意识是自由公差一般孔加30丝以内,轴减30丝以内.

网友:
自由公差设计图上要标明按什么标准,未能标准标准可以按任一一种国标,但是加工者要与设计者沟通。

网友:
设计师不是吃干饭的,设计师对,这点常识都不懂就没必要设计了
不过,技术要求最好还是注明未注尺寸偏差处精度几级

网友:
各打五十算了,如果设计者给出装配要求,如果操作者认清两者的关系,就不会出现问题了。要负责的是管理人员。

网友:
自由公差怎么执行都是厂里规定的,每家不一样,只在本厂执行。
如果设计师每一张图纸都标执行什么标准也太麻烦。不过现在电脑制图也方便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每一个厂规定的标准不同,在加工外来图纸时,不注意就容易出问题。我们当年就出过。

网友:
一般在厂里都有自己的加工标准,未注公差等级,原则上说厂里的标准做的比国家标准严一些,但这里就出来一个时差的问题,国家标准改用了新标准(注:十七楼的资料),但可能你们厂还没有根上,还在用老的,厂里的标准资料陈旧,也没有人太多的关注,只是做设计的还在用自己部门定下来的标准,问题就出来了,
还好这问题比较好解决,要操作工再车一刀就好了,,要不想做,要车间和技术部商榷少加点工时哟,,

网友:
支持设计师,轴负公差,孔正公差,有国家标准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下,最好是设计师在图纸上标明,免得缺少沟通的时候出现踢皮球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一年还在讨论啊,不过真理越辩越明,相信大家心理都清楚了。

楼主:
大家的精彩讨论 ,好。各有各的理。
现在公司这样做的
1.图纸中除有公差外  其余为自由公差
 自由公差的大小根据(切削加工通用技术)来定制
2.车间按图纸、工艺加工。如有成形部件影响装配,有技术部承担责任。

网友(2008-11-29):
如果真要分个谁对谁错的话,我认为是设计人员的责任,有配合的设计人员必须要给出公差,这些不仅仅是一个尺寸的表示,同时也是要加工人员认真加工的一个提醒。另外一般加工人员在对自由公差的加工时,孔一般都是做小,轴做大,错了可以弥补!!!

网友:
自由公差是习惯叫法,正规应叫未标注公差。所谓自由公差不自由。你们的设计师说得对。我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标准 有的还是用老标准孔H轴h,每个单位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网友:
谁说的对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但是工程师是不应该不标注清楚尺寸的.

网友:

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车间的话,我们会先考虑是要紧配还是间隙配,常规下都是凸盘做负偏差,你们设计师说的有点对!

网友:
自由公差_不自由

我分享我快乐

网友:
是配合的尺寸当然要跟人家说清楚,要不然吃亏的还是设计人员!
同意一位同志说的,如果不是配合尺寸,要求有间隙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基本尺寸加以区分,例如孔D50,轴D48。
另外有个问题不明,对于未注公差,公差等级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吗?不给公差等级,那么操作者按照哪一级加工检测呢?

网友:
车间的操作工加工时有问题需要即使反馈给工艺人员,而工艺人员在加工之前要先验证工艺的可行性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地方,一般的是根据图纸编好工艺文件

网友:
都是强人啊

网友(2009-03-03):
常规的可以按孔正轴负,不过自由公差也有国标,可以查一下,尺寸自由公差有4个等级

网友:
  何谓自由尺寸公差 ?
  旧国标(HG)159-59中,在基准件公差上,把精度等级分成 12级。取自其中8、9两级精度基准件公差,称为自由尺寸公差。将偏差分为;单向(+)或(-)、双向(±)二种。
  在自由尺寸公差的注解中提示;
  ① 自由尺寸公差仅适用于机械加工表面。
  ② 自由尺寸公差在工作图上不标注。
  ③ 单向偏差对于轴用(-)号,对于孔、孔深、槽宽、螬深及槽
  长用(+)号,其余均用双向正负偏差(±)。
  ④ 不能纳入上述明确原则的自由尺寸,且有单向偏差要求时,设
  计者应在工图中注出,否则按双向偏差制造。
  修定后国标(GB)1800-79中,标准公差分20级。
  即;IT01、IT0、IT1至IT18。IT表示标准公差,公差等级的代
  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从IT01至IT18等级依次降低。
  并制定(GB)1804-79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规定有三条;
  ① 规定的极限偏差适用于金属切削加工的尺寸,也可用于非切削加
  工的尺寸,
  ② 图样上未注公差尺寸的偏差,按本标准规定的系列,由相应的技
  术文件作出具体规定。
  ③ 未注公差尺寸的公差等级规定为IT12至IT18。一般孔用H(+);
  轴用h(-);长度用(±)? IT(即Js或js)。必要时,可不分孔、
  轴或长度,均采用 ? IT(即Js或js)。
  线性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公差等级 尺寸分段
  0.5~3 >3~6 >6~30 >30~120 >120~400 >400~1000 >1000~2000 >2000~4000
(精密级) ±0.05 ±0.05 ±0.1 ±0.15 ±0.2 ±0.3 ±0.5 -
(中等级) ±0.1 ±0.1 ±0.2 ±0.3 ±0.5 ±0.8 ±1.2 ±2
  c(粗糙级) ±0.2 ±0.3 ±0.5 ±0.8 ±1.2 ±2 ±3 ±4
(最粗级) - ±0.5 ±1 ±1.5 ±2.5 ±4 ±6 ±8
  表2倒圆半径与倒角高度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公差等级 尺寸分段
  0.5~3 >3~6 >6~30 >30
(精密级) ±0.2 ±0.5 ±1 ±2
  m(中等级)
(粗糙级) ±0.4 ±1 ±2 ±4
  v(最粗级)
  表3角度尺寸的极限偏差数值
  公差等级 长度分段
  ≤10 >10~50 >50~120 >120~400 >400
(精密级) ±1° ±30' ±20' ±10' ±5'
(中等级)
(粗糙级) ±1°30' ±1° ±30' ±15' ±10'
  v(最粗级) ±3° ±2° ±1° ±30' ±20'
  角度尺寸的长度按角度的短边长度确定,对于圆锥角按圆锥素线长度确定。

网友:

孔+轴-,不用讨论

网友:
如果轴和孔果不标公差,又都是整数20,25之类,轴的尺寸做小一点,孔做大一点。这样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设计师问题, 谁知道这两者是用来相配的.
国外的标准一般都是 按照 +/- 来的...谁知道你是国内还是国外..

网友:
轴负公差
孔正公差

网友:
1.那个设计员疏忽,忘了标公差,自由公差只是借口,推卸责任.
因为标2个公差花不了多少时间,脑筋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做.
2.沟通的问题,车间碰到这问题直接去问那个设计员不就OK了,为何闷着不出声?
 在小厂里,很多都是出了图就直接下车间了给工艺员了,不过小厂里沟通应该很方便啊.
3.工人没有错,他们做事已经很留余地了,就算他们知道这2个东西是配合的
但配合也分不同的性质,做成轴正孔负还有的救,要是做轴负孔正,而要求却是过盈配合的话,
就完蛋了.所以我觉得那些工人其实也挺聪明的.

网友:
自由公差又叫未标注公差,通常孔用单向正公差,轴用单向负公差。

网友:
我的理解是设计的错误,既然轴和盘需要配合的,那就应该标注公差

网友:
轴负公差    呵呵

网友:
看你们企业内部对未注公差的规定了,最新标准是GB/T 1804-2000 默认m级。

网友:
出事故了不好弄哦,

网友:
你们工程师有问题,这样配合的公司怎么能用示注公差呢。即使一个用正偏差一个用负差,也会有装不进的时候.

网友:
孔取+轴取-

网友:
设计师说的是对的,有一个有限选择的原则

网友:
还是你们公司内部的问题!公司出图纸不正规!未注公差是有国家标准的,分三个等级,粗,中,精三个等级,在你们发单的同时要给加工厂一个未注公差的的等级要求,也可以在技术要求中给出!未给出标准加工厂可以认为是粗级,100毫米的尺寸,差2至5毫米都是合理的!

网友:
自由公差并不自由,做机械知识的人都知道。应该按国标来执行。车间犯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的。

网友:
我们厂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车间都有经验了,会根据工件不同的用途来判断其公差,一般不会错的

网友:
轴类自由公差应为-差,孔类应为+差。只有平面尺寸类为+/-差

网友(2009-04-07):
我是做设计工作的,如果此事的评判材料仅限楼主所述,那么错误应完全于设计者承担。
依未注公差的国标的确可以确定出一个唯一公差值。但GB/T1804中规定公差是取正负值的;且通常情况下允许免检的;且零件功能允许的公 ...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做设计的,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
个人认为:
在画图纸的时候 应该自己要有明确的计算的
劈开 GB文件不谈! 撇开 经验不谈
在制作时有 疑问 ?为什么不直接找设计的人问!?
谁都有责任! 管理混乱 企业不团结!

网友(2009-06-14):
我搞高精模具,加工中对尺寸要求很严格。但图纸上标的公差很是不明朗,所以经常需要和负责加工的师傅沟通,再由负责销售的经理决定尺寸,图纸的准确性和设计人员的可靠度让人质疑啊

网友:
告诉你一些经验吧,配合时,自由公差GB一般推荐的是孔+轴负(优先原则知道了吗?)
哎,关键是我们现场的师傅们不是什么东西都是理解的那么透的,做了师傅还是要不断的学习啊
新标准新工艺太多了啊

网友:
自由公差并不自由,你们工程师说得对

网友:
感觉国内的设计师和国外的还是有差距的,一般老外的图纸尺寸公差都有明确规定,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学习的

网友(2009-07-15):
未注公差为自由公差,一般有级别要求,也可以按照车间的实际加工能力情况决定

网友:
看看GB-T 1804-2000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网友(2009-11-11):
一般老师傅都知道轴一般做下点,孔做上点,呵呵。不会你们设计师跟师傅关系不太好吧?

网友:
该明了的尽量在图纸上明了。。。 说实在的, 车间做活的谁知道你这个和哪个配?

网友:
自由公差不是无政府主义!
还是有范围的!!!

网友:
需要装配,一般还是标注公差吧!!

网友:
我们厂:孔是+  轴是-

网友:
有国家标准的。

网友:
我们厂也有这种情况,不过在弄不清楚的情况下,都是先问技术员的

网友(2010-11-01):
厂内的标注或意见能达成一致那就最好
否则就应参照国标GB1804-79,该标注规定有三条,其中第三条:未注公差尺寸的公差等级规定为IT12-IT18,一般孔用H,轴用h,长度用(±)1/2IT(即Js或js)。必要时,可不分孔、轴或长度,均采用±1/2IT(即Js或js)。
此时本人理解应按设计师的说法,孔取大,轴取小,便于装配,因为既然没标公差,就可以认为该装配尺寸无关紧要。一般取IT14吧!
或按GBT1804-2000,按精密f、一般m、粗糙c、最粗v来分。一般应取m吧!

网友:
图纸中有规定的,就执行图纸要求;图纸中没有规定,就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网友:
我们单位孔槽为+,轴一类为-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好,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各自道理。我个人认为不管国家标准规定的自由公差怎样,设计人员都应该对配合尺寸标注明确的公差。罽配合分间隙配合、过盈配合和过渡配合,不标注公差,加工人员就不能理解你的设计意图。况且新的国家标准结未注线性尺寸公差规定的都是正负公差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支持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设计师应该先了解一下自己厂里师傅的能力如何,工件搞坏了,不管是谁的责任都耽误进度

网友:
按设计的标准,因为设计是可行的
下面就去请工艺给出制造工艺流程方案,并指导加工

网友:
常识的呀  轴公差应为-差,孔类应为+差;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是呀。以后还请多指教呀!

网友:
过去的老国标执行的是孔+轴-,即采用“入体原则”。现行新国标不管是什么线性尺寸,只要是未注公差,都按+/-双向公差执行,现在生产中经常出现楼主说的那种情况。按老国标,设计师对,按新国标,一线工人对。要在我们厂,设计师要受批的。

网友:
我们对待自由公差是轴减公差,孔加公差,一般都控制在0.05道以内,有时还需根据工人的经验,对装配的精度有无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并没有浪费 ,该设计失误可以修复的

网友:
查查机械测量互换性等书籍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未注工差GB1804-x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1.一般产品图上都有未注公差参考;
2.没有未注公差一般孔走上差,轴走下差;
3.参考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直接找图纸设计人员了解。

网友:
工人不知道用途,站在自己的立场都是对的,但我还是认为车间对.

网友:
这个是设计者的问题,加工者可以再返工的,有什么好纠缠的?

网友:
同意设计师,轴类自由公差应为-差,孔类应为+差。如若不然肯定装配不上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设计的错,我理解自由公差是+-差,没法配合,

网友:
自由公差是习惯叫法,正规应叫未标注公差。所谓自由公差不自由。你们的设计师说得对

网友:
同意设计师,轴类自由公差应为-差,孔类应为+差。只有平面尺寸类为+/-差,

网友:
想都不用想的
孔大轴小撒

网友:
原来还有这些问题,平时还没注意

网友(2011-03-28):
一般是不大于
正负0.3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问题
不过按国标应该是未注公差按孔+轴-加工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轴是负公差   孔做正公差

网友:
因产品而定,保守点没错

网友:
通常做法是把周做负差,孔做正差 ,设计也有一定问题,你没有配合 ,为什么不把孔和轴尺寸分开呢

网友:
学习了,只有经历了才知道啊

网友:
自有公差的  孔+轴负  是机械加工的潜规则  只要没标明  一般都是那样的

网友:
在现实的装配中,孔走上差,轴走下差,这事有利于装配的,老工人们知道,最好在图纸上注明装配尺寸的公差要求

网友(2012-04-01):
各位大侠,小弟学习了……

网友:
你好,我是航空工业方面的军工产品,我这里遇到自由公差都参考Hb5800-1999这个标准,你可以看下,东西很全的,孔轴是12级公差,好的设计图都会把参考标准注明的。

网友:
出图的手懒,加工的嘴懒,各五十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