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UNC-oi系统怎样修改参数---[请教]

楼主(2007-01-10):
系统是FAUNC-oi的数控钻铣床,其中G83小孔深孔钻削需要指定M代码,

怎么样才能修改参数指定M代码,?什么样是正确的输入方式,才能有效呢?

我输入的多次都没有生效.请教高手.

网友:

小孔深孔钻削可以用G73呀

楼主:

系统是FAUNC-oi的数控钻铣床,其中G83小孔深孔钻削需要指定M代码,

怎么样才能修改参数指定M代码,?什么样是正确的输入方式,才能有效呢?

我输入的多次都没有生效.请教高手.

网友:

嘿嘿,和系统中国代理厂商联系,一般的参数会免费告诉你和下载的啊
这个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别人说的不一定安全
因为版本以及升级的影响是吧

楼主:

这个系统本身就有这个功能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很想用,我试了但是没有生效,不知道什么原因,该怎么设定?系统说明书说的不详细。

楼主:

G73可以用于小孔吗?我明天用用看,需要8mm一退刀的

网友(2011-10-19):
功能但是从来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