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温度100时用什么密封材料---[求助]

楼主(2007-01-10):
液压系统中,温度为100度的用什么密封材料.焊接式接头可拆卸部分的连接密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紫铜退火。

楼主:

谢谢,先试一下

网友:

用氟胶的密封圈也行啊!

网友:

可以用丁腈橡胶。保险起见可以选氟胶的。铜和金高温下或要求很苛刻时用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200度使用密封垫的场合,记得好象是用玻璃纤维之类的材料.

楼主:

很感谢各位高手,我的这个系统里面的油是发动机机油.& K, }; |  I! F( Q9 l
希望各位告诉能不能发的密封资料给我.

网友(2007-03-07):

铝垫圈也可以

网友:

液压系统压力不高的话,聚四氟乙烯也行。

网友:

氟橡胶可以。

网友:

250温度以下用氟橡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