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轴与空心管制作设备结构件

楼主(2007-01-10):
请教高手们:在机械结构设计中,相同的外形尺寸及热处理条件下,

金属工件采用实心轴结构与采用空心管,从受力方面讲,理论上哪种更合理呢?

网友:

应该说是相同的重量条件下,采用空心管有利,如冷床的主轴。

材料力学讲地明白呀!材料远离型心轴啊!

楼主:

谢谢SR71!实际中我们亦多采用空心结构,如果是因空间因素,管的外径被限制不能超过定值时,采用厚壁管受力是否会好于薄壁管呢?(承受弯力及扭力)

网友:

承受弯曲及扭转要做弯、扭合成的计算,以计算的结果为准。

网友(2013-12-31):
如何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