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的问题,常通油压会不会有问题---[如图,讨论]

楼主(2007-01-10):
此系统中,此制动并不常用,在紧急时刻才会使用(依靠换向阀)。进油口和出油口如图所示,油从进油口通过减压阀,直接通到换向阀闭死的一端,而且长期这样。关键时刻,换向阀的电磁铁才起作用,请问这样可以么,工作时间长了对减压阀和换向阀是否有很大影响,有其它的简单的方案么?

就是说,平时系统工作的时候,油路是并联接通的,转轮的输入油的油路也是接通的。这样作用点总是在换向阀的位置,是否可以?

' w o

网友:

请大家帮助。刚才我把2个帖子合并了一下。

网友:

制动回路只是系统的一个支路,但可靠性要求高,所以建议增加一只单向阀,消除其他支路工作或故障引起制动回路压力波动带来的安全隐患.

网友:

1)对于制动,大概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弹簧力制动、液压力松开的模式。主要原因是这样处理,安全可靠:就是万一突然停电,立即制动,否则要出大事故。我这里有一个也是用比例阀的示例,你可以看看。
2)你的方案正好相反油压制动,对于很少制动的应用场合,应该讲是合理的,就是要考虑会不会出现失电不能制动的危险工况?据说在行走机械上这种用法还是比较多,是靠发动机带小发电机供电不会出现失电情况。

楼主:

液压先锋:你说的增加一个单向阀是放在什么位置呢?方向如何布置呢?

网友:

单向阀放在减压阀和换向阀之间或减压阀之前皆可;方向按图示由下至上单向导通.
正如4楼 所述,考虑安全可靠性,最好设置备用应急油源(比如需能器等)

楼主:

明白,很有道理,我把单向阀和蓄能器加上,这样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