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是什么零件吗?

楼主(2007-01-10):
今天刚拿了一个零件,看起来像是一个液压分泵,前部份圆柱体里面有一个弹簧,两端各有一个钢球;后部分是铝压铸的,里面有一个斜的通孔,还有两个钢球,双头螺里面是是一个顶杆,,请大家看看是否知道这是什么产品,用在什么方面,其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谢谢!

楼主:

这是一个汽车配件,第一个图是把前盖取下来的图,第二张图里面一个弹簧,弹簧两端各有一个钢球。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可以测绘成CAD.dwg 图形吗?

楼主:

王工,您好!这个零件是我昨天刚拿来的,今天会把它测绘成CAD图纸再上传。到时候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2009-09-27):
能想详细一点就好了像什么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