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压铸产品,带锥度的螺纹底孔---[如图,请教]

楼主(2007-01-10):
各位大虾好,请教一下:

最近有一个零件是铝压铸产品,材料是Y112A,成品上面有两个螺纹孔,螺纹规格是NPT1/4,我想请教的是:

这种螺纹本身是带锥度的,带锥度的螺纹底孔是压铸时通过模具芯子直接压铸出来的,还是通过后续机械加工出来的呢?如果是压铸出来的话,带锥度的螺纹底孔的两端直径是如何确定的呢?

谢谢指教!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来给我帮忙一下?

网友:

在压铸的时候先做个基本底孔,直孔或锥孔都可以,留有一定的加工余量,然后再进行精加工的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天地,只要在螺丝孔的地方留足够的加工余量就可以了。

楼主:

带锥度的孔不大好加工啊!怎么加工好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我觉得这要看孔的大小了,如果是小孔的话,应该后加工的,这种螺孔是锥管螺纹孔,有密封的要求.

网友:

如果有密封要求的话那就更要精加工了!我不相信买不到锥螺纹丝攻。

楼主:

谢谢西北风和浪卷云,这个螺纹是锥螺纹,起密封作用的。所以是需要精加工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英制密封螺纹,压铸时可适当铸出小孔(即留出加工余量,可锥孔也可直孔),然后钻孔、攻丝就OK了。因螺纹锥度很小,通常是钻直孔;而丝锥是有相应锥度的。我公司汽车零件产品大多为压铸铝合金和灰铸铁,大量使用各种密封锥螺纹,即是如此操作。

网友:

自来水的弯头内螺绞就是直接压铸出来的。对模具要求很高,市场上买的一般是车削而成。
楼主的零件密封要求较高,(这么小的螺纹底孔不要铸出)建议机加工螺纹.可做工装上车床车,开口直径手册上可以查到.注意螺纹NPT1/4牙型角是60度而不定55度。

楼主:

谢谢各位网友,谁有英制密封螺纹的尺寸规格方面的资料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2007-10-25):

同意10楼的回答我们做镁合金的一般也是先压铸成型然后精加工

网友(2008-01-16):

底孔直径预留,直接做成锥孔,锥孔的锥度为1度47分,然后直接攻牙,孔的大端尺寸请查相关手册

网友(2008-05-25):
受教了各位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