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正向送丝和反向送丝的区别?

楼主(2007-01-11):
这几天突然接触到正向送丝和反向送丝,不明白到底两者的差距在哪里?成型还是其他的区别? 希望近来的朋友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转载还是个人意见都可以 !~~~ 斑竹也来看看 有多少就写多少 迫切渴望得到结果!~~~

网友:

晕,主题不明,看不懂!!

网友:

楼主好!
真不明白您所指的什么设备的送丝机构?是否能将问题解释明白一点?
就从送丝方式上来说,两个方向的是有差别的:在运动方向上送丝,电弧穿透力弱,焊缝熔深浅;反之,电弧穿透力强,熔深较深。
当然,还有别的不同之处,要根据你的实际设备来定。

楼主:

是等离子的送丝机构!

楼主:

是等离子的送丝机构 我们想在等离子枪上加送丝 ,这个机构是加在焊接方向上好还是加在后面好? 也就是存在一个正向和反向送丝的问题!!  想知道这两个送丝对等离子正面的成型有什么影响!~  同时谢谢斑竹的回答,  我还想知道有什么其他的区别没有 或者是再解释的详细一点

网友:

后送丝主要是用于堆焊,前送丝易于控制焊缝成形:
也就是说其主要区别就在:焊缝成形及焊缝余高的不同了;
这个你也可以用现有的设备模拟一下就清楚了。

.............................................................................

欢迎你将结果贴及其效果贴上来!

楼主:

我今天就做这个实验 但是由于设备的问题,不能观察到丝送到熔池的情况 所以焊缝成型也许不是很美观,对我主观的判断一定有影响,斑竹是不是做过类似的实验啊? 先给个客观的评定吧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做过等离子的送丝试验;
你可采取手动送丝的方式,用相对粗一点的焊丝试验一下!

楼主:

刚才已经做完实验了 用的是送丝机送丝 下面是观察结果:
1  后送丝正面成型和前送丝的相差不大
2  后送丝的背面成型要比前送丝的透的多,也就是说背面余高要高
3  后送丝所需要的能量比前送丝的要小. 在相同参数下做的实验,发现后送丝正面成型要稍微宽点,背面比前送丝的要高很多,所以我减小了后送丝10A的电流,但是背面余高还是比前送丝的余高要高!
4  后送丝保护不好做,所以正面的效果比前送丝要稍微差点.这个是我个人原因,应该能做好保护的
    我没有相机 图片暂时没有办法传上来 希望谅解.

楼主:

哦 顺便说一下  我用的是0.8的焊丝 焊接板材厚度是4mm,线速度310mm/min,电流是166A,离子气是2个

网友:

正向送丝的焊接外观要好一些,焊接区域较宽。但是对手工焊接讲,视野不好,不易控制焊接质量。

网友:

楼主好!
感谢你能够将这些试验参数贴上来与大家分享!
针对这些参数我有一下几点看法:
1、后送丝比前送丝透的多是因为后送丝电弧先加热母材,母材的融化速度相对较快;
2、后送丝的保护效果始终达不到前送丝的保护效果,因为前送丝的熔池冷却速度要比后送丝的快;
3、如若有必要,最好背面也做气体保护,这样背面的效果会更好;
4、后送丝的线速度要大于前送丝的线速度;
5、达到背面成形效果的前提下再适当减小电流。

有了你的这种精神,相信一定会成功!

网友:

焊接说明书上有,楼主可以仔细研究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