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焊条和506焊条,焊缝都要开裂---[请教]

楼主(2007-01-11):
急切求教如何电焊

有一块热板,工作温度为200度左右,已用半年多,原来用电热管加热,现改用蒸汽.将热板铣槽后加封头板电焊.热板和封板材质都为A3板,现无论用普通焊条还是506焊条焊缝都要开裂.将板材和焊条加温后电焊还是一样裂缝.本人对材料一窍不通,各位仁兄帮帮忙,急盼!!!万份感谢!!

网友: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帖。一个问题只发一次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有这么几方面需要考虑:
1、材料材质再核实一下,是否正确?材质不同容易开裂;
2、焊前是否清除了工件表面的油、锈?油锈容易造成气孔和裂纹;
3、焊接环境的温度是否低于5°C?环境温度过低容易产生裂纹;
4、组对应力是否很大?点焊是否牢固?
5、焊接电流是否偏低?调节焊接规范;
6、不知是否有直流焊机?换用507焊条试一下。

网友:

日昌晶:热板的面积有多大呀,我这1300X2600的热板是打孔封堵的,工作温度160-170,

你说地好象不明白啊。怎么是铣槽再焊?说说你的压力是多大的?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消息了呀?

网友:

应该不会呀?

网友:

把焊缝周围30mm打磨至露出金属光泽,如果还是不行,换用A132试一下。(200度A102应该也可以)

网友(2008-07-27):
请求解答 紧急

请问不锈钢的焊接材质(1Cr25Ni20Si2)     用什么型号的焊条来烧,不会爆焊缝?   现我已经用G308     E308-16的焊条 烧过  结果焊缝爆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重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