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验收相关流程

楼主(2007-01-11):
请教一下各位朋友关于新购买的设备工装的验收所需要走的有那些流程呢?
怎么去验收呢?
比如做CMK等等

网友:

一般正规公司都有标准的流程,各公司不同,这是由公司内部文件规定的,如果没有,找一个已有的流程作为参考制定自己的流程。

楼主:

我们公司是新建的
这些什么标准都没有
所以没有一个参考
而我以前又没做过
所以想请教一下你们在公司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自己琢磨下,凡事总有第一个做的人

网友:

设备的采购、参数、质量、防腐、安装质量、调试记录等方面进行

网友(2007-09-29):
机床制造与验收要求

附件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机床制造与验收要求,里面关于验收部分就应该是你想要的流程。
不过仅供参考。
你还需要按里面参考的标准和书目补全。

网友(2008-12-12):
很好!很有帮助!

网友(2010-12-15):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2011-05-27):
谢谢6#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4-06-09):
感谢6楼,正在找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