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冷室压铸和热室压铸的区别

楼主(2007-01-11):
请教各位大虾:冷室压铸和热室压铸有什么区别,另外低压铸造又是什么意思?如果要加工气密性要求及压铸密度比较高的零件应该采用什么牌号的铝以及其加工工艺?多谢指教!就是下面的那个零件。

楼主:

都没有人知道这方面的知识的吗?

网友:

这个我还确实不是很清楚~~

网友:

简单的说,热室机机器本身带融合金的炉,冷室机要倒合金到压射头里。但是具体的建议看看相应的参考书。会很清楚。铝合金建议用低压铸造。效果,成品率都会很好

楼主:

谢谢4楼的指教,我也听说过低压铸造,但是我对这一方面确实不大懂,也不知道该找什么书来参考,你能发一些相关资料给我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2007-10-25):
回复 网友A:

你的零件肯定用冷室压铸做,另外如果要加工气密性要求及压铸密度比较高的零件可以考虑采用抽真空的工艺

网友:
热室压铸示意图

热室压铸示意图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