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solidworks修改尺寸线样式

楼主(2007-01-11):
我用solidworks 2006把三维图转换成二维图时,每次里面尺寸线的箭头老是空心的,而且尺寸线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颜色总是淡淡的,像虚线一样。怎样才能把默认设置更改过来。

网友:

如图

网友(2009-03-18):
而且尺寸线用激光打印机打出来颜色总是淡淡的,像虚线一样。怎么弄?

网友(2013-12-02):
在选项中选择修改,要想一劳永逸建议自己做个绘图模板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