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充排气时间?

楼主(2007-01-11):
在一个底面直径750mm,高250mm的圆柱空间内,通过一根2m长直径20的管子充气和排气。充气时,气源压力是4kgf/cm2,直到这个圆柱空间的压力也升为4kgf/cm2为止,要多少时间呢?充完后,通过同一根管子把这个空间的压力和大气接通,直至这个空间和压力降为0,又要多少时间呢?

由于本人电气出身,对流体力学不是很懂,请大家指导!

网友:

兄弟,这个问题比较难呀。首先要知道气体的几个常数,然后建立几个微分方程,还要知道气体的变化过程(绝热、等温等),通过求解方程可以计算,但都比较理想,只能通过实验验证。

网友:

博士说的就是好!好多论坛上都遇不到说这些的了。大家都说什么能挣钱,呜呼!

佩服!

楼主:

谢谢贝贝老师。就照你说的,等设备做好后再实验测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