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1):
如何制作一个上口圆,下口椭圆的钣金零件呀?

具体步骤是怎样的?

) s4 Q Y

初学,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选好间距,做两个参考面,把上口圆,下口椭圆的断面画上,拉伸到面,OK!

楼主:

多谢大虾 不过还是有点不清楚
环境应该是2D草图对巴?

网友(2012-03-06):
补充二楼的:  但不是用拉伸,用放样就OK了

网友:
楼上讲的很对,就用放样即可。非常简单。

网友:
我感觉用INVENTOR设计时,机器在脑子得非常清析啊!否则一修改后好麻烦啊!二维设计时,想到何处,设计致到何处,修正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