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CAD2004注写文字

楼主(2007-01-11):
请大家帮帮忙,我在CAD使用过程中,注写汉字时字体始终是旋转90度出现

网友:

同问。很久以前,在使用某汉化的 AutoCAD时,也碰到国类似情况。不过,是有时汉字不旋转,有时旋转。

网友:

看一下文字样式里的字体名是不是带@的字体样式,如果是那字体就是90度出现的。

楼主:

谢谢,这样就对了

网友:

有时候改一下字体就好了

网友:

标准设置里有旋转设置,你去修改确认就好了
还有设计图纸就要养成GB推荐的
还有操作必须是在英文状态下,要不会有不少麻烦的

网友:

就是,在AUTOCAD里面有不少欲设置有关的注意技巧,注意总结哦。

网友:

字体格式没选对

网友(2007-08-16):

楼主你是的?
公司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