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螺套!

楼主(2007-01-11):
今天听老师讲课的时候,停到他讲到螺套,说是不用攻丝直接把螺套弄进孔里就能拧螺钉或螺栓。是这样吗?
它是用了什么原理?

网友:

螺套是一种用不锈钢或钢质材料作的螺旋丝套,套的外边像外螺纹,套的里面像内螺纹,这种东西一般用在较软的材质上(如铝合金),起到保护螺纹扣的作用。安装用专用工具,做孔时,先打出螺纹孔,再用专用工具把螺套拧进去。这样经常拆卸螺钉不会把螺扣伤了。

网友:

补充,也可直接打出底孔,但尺寸要控制,之后再安装落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套是一种用不锈钢或钢质材料作的螺旋丝套,套的外边像外螺纹,套的里面像内螺纹,这种东西一般用在较软的材质上(如铝合金),起到保护螺纹扣的作用。安装用专用工具,做孔时,先打出螺纹孔,再用专用工具把螺套拧进去。这样经常拆卸螺钉不会把螺扣伤了。

请问什么是螺扣?是不是螺纹?

用螺套需不需要在孔上攻丝?

网友:

螺扣就是螺纹,只是口语化了。我们用螺套时要在孔上攻丝。

网友:

当然了,其实就是双层的螺纹,保护最外面的螺纹罢了

网友:

补充:需镶螺套的螺孔标注为SM,不是我们通常的M,例如,SM16表示螺套内径与M16一样,底孔打16.5左右,用专用的丝锥攻丝,攻完丝后用工具把螺套旋进去。

楼主:

收益非浅,谢谢给位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了,其实就是双层的螺纹,保护最外面的螺纹罢了

 ~7 S6 \

是保护螺栓的螺纹还是保护孔上的螺纹?或者两者都保护呢?

网友:

我认为是保护外面的螺纹,里面的坏了的话,可以换的嘛,里面的应用程度肯定比外面的大,你核计核计,是不?

网友:

对于材质软的材料(如铝合金)上做出的螺纹,当经常拆卸螺钉时,容易把孔上的螺纹破坏了,为了保证可靠安装螺钉,所以在软的材料上加一个钢质的螺套,这样拆卸螺钉时这个螺纹孔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现在明白了,以后见到就不会闹笑话

网友(2007-11-19):
今天我也了解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头一次就听到完整的解释,感谢各位!

网友:
此贴可谓善矣!
问:拧螺钉时,螺套是否转动?

网友:
真的知道了,以前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