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床护栏升降定位机构---[请教]

楼主(2007-01-11):
医用婴儿床用不锈钢管焊接而成,为了方便,要求一侧护栏可以升降。 我想采用钢球定位或弹簧销,但是企业说不行。当然,企业最关注的就是成本了,也就是说能实现功能,不过越简单越好。拜托大家帮忙想一下!

网友:

要求是摆动的还是垂直升降?

网友:

我在医院待过一段时间,也看到2种床子,不知道你想设计什么样子的。

我想采用钢球定位或弹簧销。医院一般用的是弹簧销。成本低
不知道你开发的床的档次怎么样,是计算机控制的高档还是普通产品啊
请说明

楼主:

是垂直升降。
档次最低的那种,但是我给他们的方案就是弹簧销和钢球定位,他们老总说,不行。
楼上的能不能发个医院的床子来看看。

网友:

要简单的话可以用一螺母和螺栓,就跟顶丝的原理一样。

网友:

行星轮 网友好!

“挂钩”结构如何?!

syw  070115---02.38

网友:

同意造车网友的方案,简单,方便。还有我想到的一种,就是图示机构方式,制作要麻烦一些

楼主:

syw老师和各位网友,大家好。企业现在做的好像就是“挂钩”结构。我现在把我用相机拍得传上来,大家看看。
因为成本和外观问题,这种婴儿床基本上都是不锈钢管焊的。所以,5楼说的螺旋传动应该不行。7楼的方案成本有些高了。企业只要求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作适当的改进,并确保成本不能变化太多。

网友:

把导杆拿掉换成合叶?

网友:

1、把门坎管钻6个孔与竖杆外径相匹配,间隙要求非常小;
2、为保证可靠性和匹配性,把门坎管直径适当调大一点或把竖杆直径适当调小一点;
3、将升降护栏(一根横杆和六根竖杆构成)的6根竖杆插入门坎管的6个孔内;
4、横杆两端的导向机构可以是连接横杆且套住门柱的导环,亦可以是紧贴门柱并掐住横杆的导槽;
5、锁紧装置是设置在两门柱的弹性销或设置在门柱导槽内的弹性止回装置;
6、任何活动机构希望做的无松动现象,防止压伤手指。

网友:

为什么不用滑槽呢? 我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

行星轮 网友好!

你在8楼的照片看到了,这就是挂钩结构!
这个设计已经很完善!
..................................................
如果硬要改,可以将“轨道导向管”的下半部分去掉,用前面的两条腿代替,
“轨道导向管”的上半部分不变。
这样改动后,要比现在的设计美观一些。

syw  070117---07.44

楼主:

我个人也觉得这种机构比较完善了,再改只能将其复杂化了,有些得不偿失。

网友:

行星轮 网友好!

我在12楼处提到的方案你是否理解?认为可行否?
你在8楼的方案应该算是六条腿。
我给的优化设计比你少两条腿,是四条腿。

syw  070126---2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