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械零配件分类表

楼主(2007-01-12):
最近公司统计零配件,哪位高手能提供比较详细的机械零配件分类表??先谢拉!

网友:
Re: 机械零配件分类表

机械零件的分类方法就很多了,你说的这样笼统怎么样分呢?
( U0 O3 ?8 \; O, _应该根据你公司的产品的实际情况结合ISO系统精心划分就可以了, n0 E: e* M$ k
考虑的因素也是很多的。参考ISO系统说明

楼主:

多谢2楼仁兄!我所在的公司是做设备贸易的,做木工设备。还有想请问你所说的ISO系统在哪里可以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