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门子802D 操作系统干内孔,补偿没有用---[请教]

楼主(2007-01-12):
  用西门子802D 操作系统干内孔    有梢    补偿没有用 请各位分析一下

我每走一刀   梢的数值都不一样   总之是越走越大     X补偿也走了  可就是没有用~!

就是说 我 在精车内孔 发现有梢度 越走越大 我补偿以后 还是越走越大

而且 梢度不稳定 一刀和一刀梢度不一样 不过怎么都是里面大~

这是什么原因 机床还是系统原因

网友:

有梢 说普通话吧?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

网友:

你说有梢,是不是指有锥度啊??
具我所知西门子802D,是个开环的东西,是不是你个步进驱动器的参数有问题,你加工外圆时
有没有问题啊,有的话多数是机床有问题了

楼主:

我 说 的就是 普通话了   有 稍度就是加工出来不是一条直线    机加工人都知道 是什么意思

加工外圆没有 问题  参数也 没有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