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装配的精度要求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2):
ca6140床和cak50系列的数控床的床头箱与床身装配的要求是什么?(比如:床头的抬/低头、方向、相对于床身弯曲度的一系列精度确定的标准)

网友:

CA6140型普车装配后检验有18项精度,主轴有颈向跳动小于0。02,端面跳动小于。03插入检验棒后向侧母线里勾,就是向操作者,向线线抬头,有专门的检验标准的

网友:

精度要求:
上母线允差0.03mm/300mm,只许检验芯棒外端向上偏;
侧母线允差0.015mm/300mm,只许检验芯棒外端向人操作方向偏。

网友:

车床装配调正时对床身、床头箱精度要求;
 普通(数控)车床装配调正时对床身有三项几何精度要求;
  车床检验精度时,须将车床安置在适当的基础上,将调整垫铁放置在车床的床身下(靠近车床的床身地脚螺栓孔)后进行调正车床安装水平(调平)。
 将溜板置于导轨行程中间位置,在机床导轨两端(通过专用检具)放置水平仪,借床身下垫铁调整,使水平仪在纵向和横向的读数均不超过0.04(制造厂规定值)
调平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机床零部件理想的水平或垂直位置、而是为了得到机床的静态稳定性以利其后的测量,特别是那些与零部件直线度有关的测量。
 对床身导轨的检验项目、允差、检验工具、检验方法逐一介绍;
 G 1  a. 导轨在垂直平面内的直线度(纵向)允差 最大工件长度≤1M  0.02 (凸)
    ( 数控车床 允差0.02/1000)     局部公差 任意250测量长度上 允差 0.0075
 检验方法;在溜板上靠近前导轨处,纵向放一水平仪。等距离(近似等于规定的局部误差
         的测量长度)移动溜板检验进行测量。在测量时,水平仪上的水准器气泡的移动
         位置进行读数。
 水平仪的读数方法有两种;相对读数法,绝对读数法。
     相对读数法;将水平仪在起端测量位置总是读作零位(不管气泡在什么位置),然后,依次移动水平仪,记下每一位置的气泡与前一位置的移动变化方向和刻度的格数。根据气泡移动方向来评定被检导轨的倾斜方向,如气泡移动方向与水平仪移动方向一致,读为正值,表示导轨向上倾斜,可用符号“+1”来表示,如方向相反则读作负值,用符号“-1”来表示。
     绝对读数法;是按水准器气泡的绝对位置读数。水平仪起端测量位置唯有气泡中间时,才读作“0”,偏向起端时读“-”,偏离起端时读“+”或用箭头表示气泡的偏移方向。
  两种读数方法在实践中都可采用。但安装水平(调平)较差时,可用相对读数法,安装水平(调平)已初步调整的床身,可采用绝对读数法。
  用水平仪检验导轨在垂直平面内的直线度误差的计算,规定有两种计算误差的方法;
  普通车床是采用座标值法(线值法、线性差)来计算,将水平仪的读数依次排列画出误差曲线。曲线相对其两端点连线的最大坐标值,就是导轨全长的直线度误差。要求导轨的误差有方向性(凸)所以它的运动曲线应在两端点的连线之上,而且最高点应位于中部或距床头1/3的位置为佳。
  数控车床是采用水平议读数法(角值法、角度差、角度偏差法)来计算,它是用水平仪坡度的正切值来度量导轨的直线度误差,允差值用0.02/1000,0.03/1000等表示。
      b. 横向导轨的平行度  允差  0.04/1000
  检验方法;在溜板上放一水平仪。等距离移动溜板检验(移动距离同a)。水平仪在全部测量长度上读数的最大代数差值就是导轨的平行度误差。
 G 2 溜板移动在水平面内的直线度。 允差 0.02
         (应在两顶尖间轴线和刀尖所确定的平面内检验)
   检验方法;将百分表固定在溜板上、测头触及主轴和尾座的顶尖间的检验棒表面上,调整尾座,使检验棒两端读数相等。移动溜板在全部行程上检验。百分表读数的最大代数差值就是直线度误差。
 3 尾座移动对溜板移动的平行度;a.在垂直平面内 允差0.03。 b.在水平面内 允差0.03。
                                     局部公差;在任意500测量长度上为0.02
   检验方法;将百分表固定在溜板上、测头触及近尾座体端面的顶尖套上;a.在垂直平面内 b.在水平面内,锁紧顶尖套。使尾座与溜板一起移动,在溜板全部行程上检验。a.b的误差分别计算。百分表在任意500行程上和全部行程上读数的最大差值,就是平行度误差。
                                                             (待续)

网友(2007-03-19):

三楼是弄机床修理的,楼主是修理机床的吗?

网友:

这么白痴的问题也问,随便搞本钳工的书,书上就有介绍了,车床是最基本的东西,随便玩玩,又不是什么精密的磨床,或者镗床啦。再说了,有些精度检验你是没有办法作到的,需要一些工装,才能搞定的,我是搞设备大修的,机加类的

网友:

    4楼的朋友说的好详细,希望能续完,让大家有个详细的概念。6楼的朋友说话不太客气,什麽叫不齿下问?
    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取长补短,小到一个螺钉,大到一台设备,方方面面,不是谁都懂的,不要瞧不起人,老鹰搞这个网站不容易,不要让新手望而却步,没准人家有好的巧门你不知到。我是搞专用设备的,有些设备精度用不着,但对于其他设备还是有用处的。我管理的设备都是买回来以后重新调整精度,为了降低成本少用工装,都是靠改变精度来满足加工工艺要求。有些精度是负偏差,远远超出了国家标准。

网友(2007-04-28):

机床随机文件中有检测标准和方法,可以对照看,2.3.4楼的说法都对,装配时床头箱和床身配合面还有接触面积要求,一般为每25*25mm上不少于4~6点,用红丹涂色检查

网友(2008-01-14):
回复 网友A:

待续个毛 快点发啊·劳资还要教论文

网友:
4

最大要求精度是多少啊 ?
国际标准的啊

网友(2008-09-17):
四楼的兄弟,咋不继续指教哈我们啊!

网友(2008-12-18):
发些电子水平仪的图和软件分析

网友(2009-04-19):
tongwenzhong123 :不要说别人,当初可能你还不如人家现在这样。都有一个过程。

网友:
7楼说的很有道理啊,十分赞同

网友(2009-11-06):
要求真实比较高啊!

网友:
佩服4楼,复制了,谢谢。

网友:
四楼的朋友说的好详细,希望能续完,让大家有个完整的概念。

网友:
学习都有个过程,你也不是你妈生你下来就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