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玻璃纤维耐高温尼龙的学名叫什么?

楼主(2007-01-12):
请教各位大侠, 含玻璃纤维耐高温尼龙的学名叫什么?请指教。

网友:

尼龙1010[聚酰胺(PA)]

楼主:

感谢大侠指教!

网友:

不对,应该是PA1010-GF33

网友:

能耐多少度高温呢?
有哪位朋友知道什么橡胶能耐300-400度高温的吗?

网友:

回5楼的问题,氟橡胶可以。

网友:

试试PA6T尼龙改性的耐高温很好的材料!

网友:

谢谢笑笑先生的回复!
我们现在也是用氟橡胶的,
但才用了一个星期,就看到有些地方被融化了,实际工作温度为200度左右的!
是否氟橡胶也分很多种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