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器用PRO/E怎样画出来?---[请教]

楼主(2007-01-12):
散热器用PRO/E怎样画出来,谢谢,附图纸

楼主:

散热器用PRO/E怎样画出来,谢谢,附图纸

网友:

可先画出一组直管散热片,再画两侧U形管接头,进口,出口等,之后再组装上。我一般用solidworks软件画。

网友:

是这样的吗?机子慢快跑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K; W$ {4 r+ t/ Q4 A 是这样的吗?机子慢快跑不动了。

好像是这样的,谢了,要怎么画

网友(2010-05-22):
没有威望下不了啊,这个资料好啊,谁帮我下下啊

网友(2010-10-19):
俺也花了3个威望,下了看看

网友:
看看,怎么样的,试试看

网友:
蛮有意思的,我也正准备做

网友:
一个扫描,一个阵列估计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先用扫描在用阵列就ix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