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板能和不锈钢板焊接在一起吗?---[请教]

楼主(2007-01-12):
最近我在设计时遇到一个问题,我不想大面积用不锈钢,也算降低成本吧!我想局部用不锈钢,其他部分用A3钢板代替,我想知道能焊接在一起吗?

网友:
Re: A3钢板能和不锈钢板焊接在一起吗?

您好:想请教你 一个问题,RZ16什么意思?图纸里面的,应该是表面处理什么的

网友:
Re: A3钢板能和不锈钢板焊接在一起吗?

峰哥大侠好!

A3钢板和不锈钢板是可以焊接的,就是要根据不锈钢的材质选择相应的焊丝或焊条。

 q+ Q) J5 n

..................................................................................................................

2 c* j: a ^& ?- S

2楼大侠好!

Rz好像是指表面粗糙度,不过没有Rz16的粗糙度。

 注意:此类问题最好发在机械设计版块,不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答。

网友:
Re: A3钢板能和不锈钢板焊接在一起吗?

多谢三楼的大侠,我知道了,以后记住了,但是我一般发帖都没有人回的。
这是德国图纸里面的,原文是RZ 16 ist

网友:

用不锈钢焊条就行。

网友:

我觉得应该能行,以前我遇到一个退火炉的冷却系统,它的底部走水,用的是不锈钢,框架结构用的是A3钢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

A3(即Q235)钢板和不锈钢板焊接, 本人尝试过,此焊接方式可行。方法如5楼所言用不锈钢焊条就是。

网友:
Re: A3钢板能和不锈钢板焊接在一起吗?

网友:

可以用不锈钢焊条A308,要注意焊前预热,焊要立即保温缓冷!

网友:

也可以用摩擦焊.

网友:

不锈钢虽然碳当量不低 但是塑韧性是良好的 所以可以用不锈钢焊条焊接

网友:

可以焊的,用A302或A307等相应的焊条。

网友:

可以焊在一起,不过最好慎重一些,看你在什么地方使用了,对焊缝综合机械性能的要求高不高?不锈钢是什么材质?焊接材料选用是否合理?最好先作一下可焊性试验。

网友:

用E309不锈钢焊条,如果是超低碳不锈钢就用E309L.

网友:

要想工艺简单些,可以选用瑞士卡斯特林680CGS可能效果更好些......

网友(2007-03-07):

这两种钢焊接应采用不锈钢焊材焊接,

网友:

A3钢板和不锈钢板是可以焊接的,就是要根据不锈钢的材质选择相应的不锈钢焊丝或焊条。

网友:

能焊在一起,不过你要用不锈钢焊条。我经常焊这个,而且可以保证不漏水!

网友:
Re: A3钢板能和不锈钢板焊接在一起吗?

Rz 和 Ra,Ry都是表面粗糙度的表示方法,我们用的手提机器就可以测Rz,是日本三丰的。

网友:
Re: A3钢板能和不锈钢板焊接在一起吗?

的确可以,常见的不锈钢扶手与底座的连接,还有旗杆与底座的连接,而且不锈钢还可以焊接铸铁。

网友:

能焊接,但是要用不锈钢焊条

网友(2007-05-15):

A302(E308)可以,我公司大规模用。

网友:

使用条件不高,可以用不锈钢焊条,能焊到一起的

网友:

当然可以啦,一般不锈钢304跟不锈钢304焊接用308焊条,而不锈钢316跟不锈钢316焊接用316焊条,A3钢与不锈钢304焊接用309,A3钢与不锈钢316焊接用316.不过我们公司都用天泰的焊条,其它品牌就不知它的型号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2007-06-14):

可以焊,用A307就可以了

网友(2008-03-07):
引用 网友A:
7 l- T6 S7 I, W
您好:想请教你 一个问题,RZ16什么意思?图纸里面的,应该是表面处理什么的
Rz是指表面粗糙度,Rz16和Ra有一定的换算关系

网友:
能,怎么不能呢.绝对可以的.

网友(2013-01-10):
不锈钢薄板在焊接过程中如果用传统焊机容易烧穿,而上海生造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精密补焊机采用冷焊技术,在焊接不锈钢薄板过程中放热量极 小,焊接精密高,0.20毫米以上的不锈钢薄板都可以焊接。http://www.leng-han-ji.com.cn/product_xks04.htm

网友:
很好焊的,选对不锈钢焊条是关键

网友:
当然可以,这个随便焊,用电焊,氩弧焊都行。用铁焊条也能焊。关键是看你零件的结构。两种材料膨胀系数不一样,冷的太快可能会有裂缝纹。

网友(2013-04-06):
可以呀,我们经常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