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模具生产的质量保证---[请教]

楼主(2007-01-12):
请教一下,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情况,以前给我们供货的厂家突然单方面中止合作,所以我们想把现有的模具交给另外的熔模铸造厂生产。生产厂家一般对模具有什么要求?在铸件质量方面能否按图纸要求保证?

网友:

感觉你说的不是特别的清楚~~
其实有了模具就是说模具的制作费用应该省了~~
怎么还会对模具有什么要求呢???
你怀疑各个厂家的摸具不一样是吗??应该是差不多的~~
除非是机械上装专用(或者专门设计的摸具)

网友:

2楼的说的对啊,如果模具是自己投资做的话,那就可以拿回来到另外一家加工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是可以通用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操作的,只是有的模具的适用型不是很好,需做一点变动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给厂家试模,看结果如何,如果能满足要求,那批量也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不行就要找原因了,不能到批量出问题,厂家会推脱说是模具问题,其实可能是他工艺上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能够保证的,提供模具就相当于提供了工艺,现在一些大的公司在外协产品时就提供模具,便于控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