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楼主(2007-01-13):
我公司是重庆一家专业生产齿轮的,我公司正在为云南加工大量的内齿圈.如有需要可以加我的QQ:283909935.可以解决你加工内齿圈的难题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插齿机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批量多大?有图吗?
我在山东,曾搞过6年齿轮设计和制造且有许多专业做各种圆柱齿轮的朋友,内齿圈精度可达7至6级(GB10095-88),可来图或来样加工,送货上门.
联系方式:sungd@winhere.cn    0535-6381371(孙工)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量不大的话,电子束切割每问题。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线切割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问题解决了没有呀,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北京周围应该有许多能加工的工厂,生产齿轮的、减速机的、齿式联轴器的、万向节轴的等等厂家都应该能加工。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线切割已用得较普遍 ,8搂说得对,电子束切割不准确,只有电子束焊,对不起。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是小模数齿轮,齿轮齿数也不少加工有点困难,有批量可以做模具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单件的话还是用线切割吧,北京很多的。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各位学长请告诉我假如我要出下个螺纹模具齿轮之间应该如何配做还有它们之间的参数应如何计算?谢!

网友:
Re: 内齿圈,大家见没见过

"出下个螺纹模具齿轮"是什么意思,能把问题说的详细一点吗,如是成对的齿轮,就要考虑传动比,传递力矩,中心距,模数等等。

网友(2008-05-20):
有没有制图和标注的方法阿?

网友:
不知道模数多大?什么材料,要求什么精度?量大插齿或直接拉,几个的话就线切割吧,强烈抵制所谓的电子束割,因为从零件结构来看比较薄,那些什么电子束、激光等等加工手段都属于热辐射很大的,加工过后你会很惊奇的发现,你原本设定的5级加工精度,加工出来就差不多9级了

网友(2009-08-24):
这种齿轮在德国很普通,他们有很多奇怪的齿轮,在国内都没见过,希望我们多多研发自己的产品。

网友:
见过的,我们公司是往复炉排减速机上的

网友:
插齿噻!应该简单。

网友(2010-01-22):
我也加工内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