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在零件上右击不显示菜单---[请教]

楼主(2007-01-12):
在Pro/e在零件上右击应该会有菜单出来的吧,可我的不会,大家能帮我一下么,谢谢,刚接触Pro/e不久,还什么都不懂,大家多指点!!!

网友:

中文版还是英文版?2001还是wildfire?说清楚
你打开option里面有个选项可以把这个打开
utilities---options

网友:

Pro/E 野火2.0或3.0吗?

击右键时不要过快,延长按键的时间试一下.

网友:

有道理,

如果实在不行可在模型树里右击,

网友(2007-08-19):

长按就可以了

网友(2007-10-11):

长安,安着不动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