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的面到底可不可以有油漆了?---[请教]

楼主(2007-01-12):
装配的面到底可不可以有油漆了?特别是在锁螺栓的的地方,因为有扭矩的要求,一旦有油漆似乎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而且在一些其他的加工面本来进行加工就是为了使两个面更好的接触,一旦喷上油漆,不就没法象原来纯加工面那样配合了,虽然油漆的厚度是有限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没喷底漆好象又没法进行有效的防锈。真是有点困扰,公司有些图纸有明确的指出,有些没写感觉是不是可无可有。

网友:

装配结合面不允许油漆
全加工的外露零件发黑,一般不油漆。
图纸没标防锈处理要求就按图纸加工.建议最好加个发黑处理。
楼主的外露零件可以先发黑,再漆油漆。

网友(点评):
说的有道理

网友:

装配的面不能有油漆,至于防锈,可以采用发黑、刷镀等方法解决。

网友:

油漆不能有,但是可以使用密封胶。

网友:

如果是加工过的装配面不能涂油漆,要防锈最好在装配前在加工面涂黄油。

网友:

要求不高,又不再作加工基准,不碍事;
要求高、需要再次加工,还要清理掉的。

网友:

不可以有油漆,有油漆就会影响装配精度,防锈可以试一试涂一点黄油.

网友:

要求较高装配件可选择油漆后再加工,装配后局部补漆,裸露处防锈。

网友:

加工面不能有油漆、防锈可以用黄油

网友:

加工面是不能涂漆的
具体的的 上面的 同志们 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

这要看装配面相互间的件的尺寸精度,和装配精度,如果装配精度很低,有油漆也没多大问题。如果装配精度较高的话,就不能有油漆了。

网友:

不能用油漆,那样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2007-03-18):

根据要求来决定了.

网友A(2007-04-21):

赞同3楼朋友的,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不过结合面和已加工的面都是不能刷油漆的
只有毛胚面和内腔才有刷油漆的

网友(2007-09-26):
回复 网友B:

现在有一种叫金粉(含铜)的防锈油脂,可以用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3楼朋友的,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不过结合面和已加工的面都是不能刷油漆的
只有毛胚面和内腔才有刷油漆的

正确!

网友:
发黑是不是工件在油中冷却? 温度有没有限制?

网友:
配合面不允许有油漆

网友(2008-06-07):
同意2楼,装配面不允许有油漆。

网友(2008-08-02):
一般的意义上来讲,装配面是有装配要求的,如果有油漆,一是基准不准确,二是尺寸链加大,这样会影响其它件的装配。

网友(2009-04-16):
瞎扯,装配的面可以有双组分的底漆30um(不可以有面漆),可以防锈和不影响装配.用发黑、刷镀等热处理方法是可以防锈,但很大工件或薄件热处理容易变形且限制很多,操作性不强。

网友(2009-06-22):
装配面不能涂油漆

网友:
要求高就不应该涂油漆,如果要求很低应该可以考虑

网友:
主要看装配精读了

网友(2010-05-29):
因为有油漆层会影响装配尺寸,所以加工面是不能涂漆的。已加工的外露面可以涂黄油防锈。

网友:
装配面不许有油漆,否则影响装配质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配面是不能涂漆的,如果要防锈可以试着表面磷化或者发蓝

网友:
一般加工面不能涂漆,会影响安装后的接触情况

网友:
加工面是不可以有油漆的,那样会达不到装配要求,如果是箱体和箱体的结合面可以用密封胶,箱体里面的可以不用

网友:
可不可以油漆还是要看精度要求的!如果没有精度要求油漆了也无所谓!

网友(2010-09-29):
加工面不油漆
密封胶,防锈油可考虑

网友:
呵呵 见识了  现在刚在装配了  多学习下各种细节

网友:
视情况而定,关键看装配要求。

网友(2010-11-12):
那还用说,当然是发黑处理了 ......

网友:
结合面不允许徒漆。平时安装前防锈工作要做好。机油也可以

网友:
装配的面不能有油漆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上黄油咯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不要有油漆,影响结合面的装配精度

网友:
装配的面不能有油漆,至于防锈,可以采用发黑、涂黄油等方法解决。

网友:
发黑是什么意思  是法兰吗

网友(2011-03-14):
摩擦系数的原因,绝对不可以。

网友:
有油漆要产掉的,不然装出来误差大

网友:
z装配的面理论上不能涂漆的,

网友(2011-12-28):
装配的面不能有油漆,至于防锈,可以采用发黑、刷镀等方法解决。

网友:
不错,学习了,应该不能喷漆,要不然加工精度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