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Cr13NiMo材料表面感应淬火的硬度能达到多少HRC

楼主(2007-01-12):
日前,我遇到一种轧辊,辊轴是45钢,辊皮是A3钢,辊轴与辊皮连接的圆盘也是A3钢,三者组焊后在辊皮上堆焊一层6mm厚的1Cr13NiMo材料,要求在辊面感应淬火,请问各位大虾,感应淬火后能达到HRC多大?

网友:
Re: 1Cr13NiMo材料表面感应淬火的硬度能达到多少HRC

没处理过这种材料,有处理过该材料的朋友不妨给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2013-11-01):
西北风zlh,你好!我们最近有一款样品要做1Cr13NiMo材质,没有化学成分标准,可以提供一下你们的材质要求吗?小弟不甚感激!大家知道的都帮帮我哦!

网友:
1Cr13NiMo不锈钢焊条堆焊层硬度比一般的不锈钢的硬,一般不再热处理
如还想热处理,可参考1Cr13的参数

网友:
这材料可以做到50度左右

网友:
你这个是要求耐磨耐腐蚀吗

网友:
焊的材料可以淬火吗

网友:
高频,50HRC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