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图纸中φ4H7孔的位置

楼主(2007-01-13):
如何保证图纸中φ4H7孔的位置,材质不锈钢304

网友:

求索 网友好!

图纸看了,那个位置是不好保证,如果批量加工,最好做个胎具。

syw  070113---09.27

楼主:

我们现在在加工中心上面加工,不知有没有好一些的刀具可以保证

网友:

tel?

楼主:

0543-2106675,请指教

网友:

先用φ4H6的铰刀加工孔,然后再加工φ14.2孔。

楼主:

φ14.2孔有预铸孔,如果是实心的话那就好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