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铸气孔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13):
我有个客户,说我们铸铝零件的气孔导致了渗漏(缓慢发生的),老外说拿去做浸渗好了些,要我们也去做,但我们工程师说没有用,渗漏只是针对细小气孔的,而且他们认为渗漏绝对不是气孔问题,请问:

1.浸渗是怎样的工艺?我查了好久都没查到,能有效解决气孔问题吗?

2.他们谁说的可能行更大点呢?

0 ~1 ^ B$ }2 }# N9 \

现在就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请指教!

9 a5 R- S* y K* M; J

谢谢!

网友:

据楼主所言,应该做浸渗了。浸渗是对铸件微小缺陷的一种修复手段,不知楼主是否切实操作过,我公司产品材料大多是灰铸铁、浇铸铝和压铸铝,做渗漏检测时常有不合格品,浸渗之后就好了,有不明处请联系SUNGD@WINHERE.CN。

网友:

应该做浸渗

网友:

建议用低压铸造,可以解决此问题,不必做什么浸渗的。发动机都是采用此工艺煮的

网友:

浸渗是可以补0.25mm以下的空,也有补0.5以下的,价格高一点。铸造不良的产品浸渗可以补救,也有客户要求所有产品全部浸渗的,当然。也有不允许进行产品浸渗的。

网友:

你说的渗漏可能是缩孔或是缩松,但也可能是气孔。要避免缩孔和缩松只能用顺序凝固法加强补缩。避免气孔的内容就多了。谈一些仅供参考。在铸件的厚大部分产生气孔、缩孔、缩松,是常见的现象,因为对你们的工艺不完全了解,只能原则的提供一些看法供参考;
对于一般铸造,能用顺序凝固原则就优先考虑顺序凝固,如条件限制不能实现顺序凝固,就尽可能做到同时凝固原则,否则难免产生气孔,不知你们的工艺是否做到了这点。
从工艺的角度讲,几个有缺陷的搭子,是否可以使用金属芯,能用金属芯要用金属芯,无法用金属芯,要用激冷块。以减少气体的析出。
出气塞出气孔的设置是否都设置好了,也很重要。
另外非常重要的是认真做好熔炼浇注时的准备工作
        严格按工艺规程要求,正确处理好炉料。炉料使用前应用吹砂或其它方法去除炉料表面的锈迹、泥沙等污物,并进行炉料预热,预热温度:350℃-450℃,保持3h以上,严防带入水分和油污等。
坩埚、锭模、熔炼工具,使用前应将表面油污、脏物等清除干净。并预热至120℃-250℃,涂以防护涂料。
新坩埚、新砌炉子、有锈蚀的旧坩埚,使用前应用吹砂其他方法将表面清除干净,并进行
烘炉处理。一般应加热至700℃-800℃,保温2h-4h,以去除坩埚所吸附的水分及其它化学物质。
     已经涂料的坩埚 、锭模、熔炼工具使用前,均须预热,坩埚应预热至暗红色(500℃-600℃);熔炼工具应预热至200℃-400℃,保持2h以上(除使用感应炉熔炼合金时,坩埚可不预热外。)
精炼去气,去除铝合金中的气体
   要用钟罩将除气剂压入坩埚底部100mm,沿坩埚直径1/3处(距坩埚内壁)的圆周匀速移动。为了不使铝液大量喷溅,除气剂可分批加入,除气结束除渣,并按规定的时间进行静置。

网友:

同意六楼的看法,真知灼见

网友:

6楼转我们网站专家的回答=。=也不写出转 真无耻

网友:

浸渗原理是什么啊?能否讲一下?

网友:

讲的怪深澳的!
我是菜鸟,我还要不断努力学习!!!

网友(2012-02-29):
本人不才阅历不深没有什么绝技,也没见过绝技,今天学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