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用水用什么最好,要哪些要求?---[请教]

楼主(2007-01-13):
我厂现在有一台水切割,主要用于切割复合材料的,关于切割用水还有些疑问,想咨询各位切割用水用什么最好,要哪些要求?

网友:
Re: 询 关于水切割用水问题

切割用水一般会影响水喷嘴的寿命,故软化处理的水比未经软化的水对于水切割来说要更好,喷嘴寿命会更长.但水软化处理设备价格也较高.这就需要你根据自身情况来计算成本进行取舍.

网友:

你可以把相关介绍资料传一份Email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