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的硝酸处理

楼主(2007-01-13):
求助:1Cr13经过热处理(真空)后,进行硝酸处理。零件全部发乌。现在需要零件光亮,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1,真空热处理可以减少工件变形,使钢脱氧、脱氢和净化表面,使工件表面无氧化、不脱碳、表面光洁,可显著提高耐磨性和疲劳极限。
2,真空热处理特殊缺陷有表面合金元素贫化、表面不光亮和氧化色、表面增碳或增氮、粘连。
3,保护热处理常见特殊缺陷是增碳或增氮、表面不光亮。
4,当超过一定温度或真空度时金属元素就容易蒸发。当蒸发严重时,使工件表层合金贫化,不但使工件表面粗糙,降低表面光亮度,而且使性能下降。
5,第2,3,4条预防补救措施;1)适当降低加热温度,选择工艺规范下限。2)适当降低加热时真空度,一般钢和高温合金真空度不超过0.1Pa。3)回充中性或惰性气氛,提高炉内压强。4)为防止粘连,工件装炉时尽量散放,叠放时,应在接触面撤些白刚玉粉。
6,真空热处理和保护气氛热处理都属于光亮热处理,正常情况热处理后工件表面应保持热处理前金属光泽,如处理不当,可能使工件表面不光亮,甚至出现氧化色。原因是;第一是真空炉内有弱氧化气氛,引起工件表面氧化着色而损坏了光亮度。第二是真空炉内真空度过高,工件表面发生元素贫化损坏了光亮度。预防补救措施;1>防止真空炉或保护气氛炉漏气。真空炉应保持一定压升率一般应不低于1.33Pa/h;保护气氛应保持炉内正压。2>使用符合技术要求的气体,真空热处理中使用的回充或冷却气体的纯度要高,一般应在99.995-99.9995%。3>真空热处理要选择合适的真空度,既不能使工件表面氧化,又不要发生表面合金元素贫化.真空炉要配备足够抽空能力的真空系统。4>可以重复热处理来补救。
楼主所说问题;
1,硝酸处理--应该是淬火介质。
2,零件全部发乌--属于表面不光亮和氧化色。
3,现在需要零件光亮--可以重复热处理来补救。

网友:

"零件全部发乌。现在需要零件光亮"不知道怎么办?
不锈钢可以化学氧化(纯化、黑色氧化、彩色化学氧化)

楼主:

非常感谢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先生!!!
不锈钢在化学纯化的情况下,是否能保持其零件光亮?  谢谢!!!

网友:

1Cr13属于马氏体不锈钢(民间称它为不锈铁),属于调质钢,表面没光泽。

真空淬火后一般要求的零件不再加工。

" w {" |, C* i

你所反映的情况属真空热处理质量问题--氧化色,真空热处理是委托外协的吧?可以向外协单位交涉。如有余量可以重复热处理来补救。或不锈钢化学氧化--纯化。

 G

不锈钢化学纯化--其实是表面着色处理,不能提高其本身硬度.

关于纯化可以看一下http://bbs.cmiw.cn/forums/104129/ShowPost.aspx 可直点接

网友:

不锈钢工件要得到光亮的表面,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电解抛光。

楼主:

非常感谢5楼,6楼的帮助,大有长进......

网友(2007-11-16):
我公司遇到过这种情况,解决办法:
15%硝酸溶液浸泡15秒后清洗,再放入沸水中,拿起晾干久变成银白色。

网友:
纠正2楼;1,硝酸处理--应该是淬火介质。
应是不锈钢硝酸钝化!!

硝酸钝化--不锈钢在处理前后色泽无变化,既重现性良好
硝酸钝化是化学浸渍法
不锈钢在钝化前必须进行除油和酸洗
硝酸钝化后必须进行中和处理,在用水清洗后,应将不锈钢放在5%(wt)的碳酸钠(Na2CO3)溶液中浸渍数秒,完成中和。

楼主的问题
应是中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