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出自由公差的工件都应判为废品么?

楼主(2007-01-13):
在加工中常常遇到工件的某个尺寸超出其自由公差,但不影响它的使用性能,这样的工件应判为废品么

网友:

请查阅标准GB/T1804-2000,附录中有明确规定"当工件任一要素超出(偶然地超出)一般公差时零件的功能通常不会被损害。只有当零件的功能受到损害时,超出一般公差的工件才能被拒收。

楼主:

xie

网友:

零件可为;合格、返工、作用、回用、不合格。
返工件--零件尺寸超出图纸要求,经过返修,可达图纸要求。
作用件--零件尺寸超出图纸要求,不作修改,仍可使用。
回用件--零件尺寸超出图纸要求,要变动结构进行修补,经设计者同意才能使用。

网友:

要看它是否影响产品的使用功能

网友:

看过GB,没有留意"当工件任一要素超出(偶然地超出)一般公差时零件的功能通常不会被损害。只有当零件的功能受到损害时,超出一般公差的工件才能被拒收。"

网友:

不能算废品,自由公差仅仅是对尺寸范围的一种限制,一般来讲,设计者在设计时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

产品尺寸超差在不影响使用性能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如果能返修的返修,不能返工的可以作让步接受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2008-06-25):
能修就修,不能够修,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能用就用。毕竟,报废了,重做比较麻烦

网友:
看影不影响装配使用,还要看一下客户的意见

网友:
这确实是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我们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期待有更好的答案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客户是否讲道理,霸道的客户就让你办代用(下浮货款),如果影响性能就退了。偶尔的概念很模糊。同一尺寸允许一周还是一个月也有可能是一年。这个没有明确谁也没有办法。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生杀予夺存乎于客户一念之间。

网友:
容易超差的尺寸做个Cpk ,如果cpk不好或者有超差说明你的制程能力不行,然后再说服客户放宽公差,更改图纸,这样才有说服力。前提是你这个超差尺寸不影响产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