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油节流和回油节流用哪个好?---[请教]

楼主(2007-01-13):
进油节流和回油节流的区别在哪里,什么时候用哪个?谢谢!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网友:
Re: 进油节流和回油节流用哪个好点

 两种油路都有优点有缺点,视应用类型而定.

1. 进口节流回路仅能用于阻力负载,由于排出流动有回油箱的自由路径无法防止超速,回路效率较低.

 u

2. 出口节流回路在流量控制阀完全关闭时,油液无法从缸中排出,缸被锁定,调节开口大小控制该流量从而控制缸速

在任何情况下,两种回路都要求泵以溢流阀设定压力工作,所以效率都较低

网友:

一般认为出口节流调速较好。
1.节流阀能使液压缸回油腔形成一定背压,能承受负负载。
2.出口节流中,流经节流阀的发热油,直接回油箱;而进口节流中,还要进入液压缸。

当然出口节流也有弊端,当负载变为0时,液压缸有杆腔压力(背压)会很高,不利于密封。

节流调速效率,常用于低速,小功率场合,但造价低。大功率时用容积调速。

网友:

一般多用出口节流

网友:

我来补充几点,从理论上来说,进口节流与出口节流的速度刚性相似,出口节流一般用于负负载,但出口节流在系统刚启动时,由于油液的泄漏有前冲现象.当用压力继电器发讯时,一般用进口节流.